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能进入下一环节的流程图怎么画?

楼主(2021-03-30):
一般流程图画法是顺序执行、判断分支、循环。最近学会了并列行的表示法。现在遇到一个自动化控制项目,两个并列流程执行,产生的结果都合格,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也就是“与”的关系。不知道怎么表示。

网友:
那不也还是先满足了一个,再去判断满足下一个

网友:
逻辑“与”门,用个类似原理图那样的与门,或者带“&”文字的框吧

网友:
UML 流程图里有吧,就是一个粗横线吧。

网友:
逻辑与呗

网友:
都进入同一个状态步,进入前置标志位,标志位同时满足再下一步

网友:
1*1=1 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

任何1个是0就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