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20A 80W量级别恒流源方案

楼主(2021-03-30):
Hi,坛友们有没有知道那些IC可以做到?

负载需要恒流18A电流驱动,用电源实测压降在4V上下。
找了好多LED驱动的IC但是都没有达到这么大的电流的。、

现在的想法是找一个PWM的开关芯片,加上功率管。想咨询一下大家有没有方案可以推荐。

网友A:
单骗机PWM+运放电流环+外置MOSFET。

网友:
MCU+BUCK+Drive+运放

网友B:
不要求响应速度的话,MOSFET + 运放 就够用了 ,做好MOS散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骗机PWM+运放电流环+外置MOSFET。

这个运用不需要用一些buck 控制器吗?单片机就可以搞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求响应速度的话,MOSFET + 运放 就够用了 ,做好MOS散热

是存电阻的负载。不要求响应速度。

楼主:
我现在看到有current mode的降压芯片,我不太理解FB引脚的应用?因为在恒流工作的时候,电压不是恒定的。我需要如何分压进FB引脚呢,还是说我FB引脚应该是给一个最高的电压。让它基本长开然后就单纯的看他的电流?

网友:
恒流源并联是最简单的,多个并联,输出串二极管防倒灌,拿走不谢

网友C:
LM317加一只2.2欧电阻,做成大约0.5A恒流源,然后40个这样东西并联,
LM317自带功耗保护,限流保护,很耐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M317加一只2.2欧电阻,做成大约0.5A恒流源,然后40个这样东西并联,
LM317自带功耗保护,限流保护,很耐操 ...

感觉是馊主意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看到有current mode的降压芯片,我不太理解FB引脚的应用?因为在恒流工作的时候,电压不是恒定的。 ...

恒流工作的时候,被测件就是反馈电阻,

网友:
DCDC扩流就行了

网友:
用个外置功率管的恒流控制芯片就是了,注重性价比的话比如eg1185,五毛以下

楼主:
恩,最后选择的是采用mp2918或者lm25116的方案,现在还在验证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