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传一个51 WEB 实例,大家看一下能否找出原理图。

楼主(2021-03-30):
上传一个51 WEB 实例,大家看一下能否找出原理图。

网友A:
大约20多年前,想搞这个,现在可选方案太多了。

楼主:
谢谢,我看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约20多年前,想搞这个,现在可选方案太多了。

谢谢,我主要想学习一下这个WEB单片机通信,想用最简单的方法,最好一行代码搞定(这当然是不可能的),所以选了这个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主要想学习一下这个WEB单片机通信,想用最简单的方法,最好一行代码搞定(这当然是不可能的), ...

其实,用这个肯定很麻烦的,想简单其实在windows上就可以练习了,如果觉得和实际上不一样,那么用w5500也可以

网友B:
找个pi,一行代码搞定不是梦想

网友B:
树莓派  orange pi

网友:
如楼上,找个pi,go语言或者node这种内置web服务器的,几行代码就启动个hello world服务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,用这个肯定很麻烦的,想简单其实在windows上就可以练习了,如果觉得和实际上不一样,那么用w5500也 ...

谢谢,要单片机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个pi,一行代码搞定不是梦想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树莓派  orange pi

好的,谢谢。不过树莓的麻烦一些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