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捣鼓cc2540使用iar-c51编译器不同的 rom,ram出现奇怪现象

楼主(2021-03-30):
请教下,捣鼓 cc2540 的咚咚咚,使用iar-c51 编译器,貌似选择不同的 rom,ram会出现比较难以捉摸的现象 ?

上图是选择 rom 的定义,编译连接时会提示
,错误提示如下: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图是ram 的定义,这个定义在编译时没有任何问题,但是程序工作时貌似有点异常,

想请问一下,大家伙一般使用这个芯片是选择哪个区域 ?

程序的优化等级都是设置为 none

楼主:
貌似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,原来需要使用 蓝牙协议栈里面提供的 ti_51ew_cc2540b.xcl 这个文件即可解决

这个问题解决后貌似又有新的问题出现,就是使用 const 定义的一些常量 数组,仿真时查看里面的数据全部都是 ? 这个符号,

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? 难道是 cc2540 的flash 没有解锁,导致数据写不进去造成的 ?  如果需要解锁又要如何才能够解锁 ?

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、、、

具体现象如下:
使用 const 定义的常量,仿真时貌似基本上显示的都是 ‘?’  这是为何呀 ?

没有使用const 定义的常量,仿真时数据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