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什么方式检测直流电源的输出纹波

楼主(2021-03-30):
最近在做电源的自动化产测,要求要检测电源输出的电压,电流和纹波 电源,电流好做,但是电源纹波

知道用示波器测试外,还真的没有找到如何测试电源的纹波的方案。

想用示波器的波,又得用和仪器进行通讯一大堆东东不能,

哪位有搞过,提点帮忙吧。

网友A:
示波器可能是最佳方案。其他方案都是在造轮子,关键你未必能造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可能是最佳方案。其他方案都是在造轮子,关键你未必能造好了

是的,而且示波器有vpp测量功能

网友:
交流毫伏表可以用吗?

网友:
用一个低噪音的宽带放大电路放大纹波后经真有效值芯片(如AD637)输出的直流电压除以宽带放大的放大倍数结果就是噪音的RMS,
至于Vp-p 在宽带放大的输出接一个4148二极管经电容滤波后的(直流电压+二极管压降)/宽带放大倍数=Vp-p

网友:
示波器读Vpp用VISA也就是一条指令的事儿

网友:
来一块NI的板卡,直接labview上位机显示!

网友:
是德34461A,交流档

网友:
gpib或者lxi调用仪器,示波器测量数据或者模版pass/fa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