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啥便宜的单片机可以推荐的呢?

楼主(2021-03-30):
最近的单片机涨价太厉害,一天一个价。之前用华大的HC32F005C6PA才1.2元一片,现在都涨到4块多了,而且原厂还缺货,都不好买。
想换其他类似的单片机,但是发现新塘N76E003AT20价格更加贵。不知道有没有价格便宜的单片机可以替换的,要求芯片货源充足,价格不要太贵的SOP20脚差不多的单片机。

网友A:
坛里推荐得多也比较好开发的,粤原点(辉芒),ST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坛里推荐得多也比较好开发的,粤原点(辉芒),STC

STC好像不靠谱呀,8f1K08也要3元,8F2K16要5元。都涨价很厉害

网友B:
现在只有stc敢说自己不缺货,辉芒基本上很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只有stc敢说自己不缺货,辉芒基本上很难了

无晶圆厂除非备货大量库存。。否则谁都跑不掉。stc官网不是说优先保障几种封装的15吗。新的8g/8h说产能被包圆了的,不建议新品用。

网友:
死结,现在没有便宜又不缺货的

网友:
有人用过EFM32吗?

网友:
最头疼的不是谁家便宜,而是谁家供货稳定,价格不离谱

网友C:
LGT的单片机,和AVR指令一样,使用了很大年了,现在好像没有涨价(SSOP20)

网友:
现在没有便宜又供货充足的单片机了吧。

网友:
stc一星期涨一块,现在stc8G 都快4快了

网友:
现在的行情是有货不错了,

网友:
下半年歇业,不接单。

网友D:
1.2涨到4块,就目前这个行情来说,楼主应该要感到庆幸,很多MCU的价格都是之前的10倍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LGT的单片机,和AVR指令一样,使用了很大年了,现在好像没有涨价(SSOP20)

老骨头还活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.2涨到4块,就目前这个行情来说,楼主应该要感到庆幸,很多MCU的价格都是之前的10倍了。 ...

今天有涨了一两块,再过几天谁知道会怎样。关键原厂没货了

网友:
现在都缺货  没有不缺货的

网友:
PIC系列的看看

网友:
STC,但近期也涨得厉害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LGT的单片机,和AVR指令一样,使用了很大年了,现在好像没有涨价(SSOP20)

我也在用lgt了,碰上些问题顺便请教:
1:焊三十片,总有一两片烧录时认不到。
2:用内置rc  .居然发现校准有问题,大概慢了一半.发现了两颗。

也就是说30片里,有4颗毛病。
回流焊的,32脚芯片。
他的内置rc到底稳定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骨头还活着?

感谢你带来的欢乐,笑了半天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在用lgt了,碰上些问题顺便请教:
1:焊三十片,总有一两片烧录时认不到。
2:用内置rc  .居然发现校 ...

1.328P的,很少遇到烧录器无法识别,常见的不良是烧录到一半后不能继续,这种都是直接换掉
2.内部RC,有些会偏差很大,反馈后,稍微有改善,不知道是不是没怎么做封测;外挂晶振就基本没问题
3.328P除了低功耗电流稍微大点,其他都还好,就是看能不能承受不良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.328P的,很少遇到烧录器无法识别,常见的不良是烧录到一半后不能继续,这种都是直接换掉
2.内部RC,有 ...

说明我碰上的还是正常的。
看在价格的份上,这些不良还能承受。

只要运行稳定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