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stm32板子功耗电流测试方法!

楼主(2021-03-31):
图是我板子上电源部分,P1插3.6v锂电池,H1是排针,需要测电流时候就用万用表接到H1的1、2俩脚,不测时就用跳线帽。
BATVCC是电池给NB模块供电,后面经LDO转3.3V给MCU及传感器供电。
请问通过将万用表调成电流档,两端接到H1上测板子运行时候的电流,这种方式是否正确?是测整个板子电流就行。以及若正确这种测量的准确度如何?或者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测量电流功耗?

网友A:
好一点的数字电源也可以。

网友B:
我一般都是画板时就在电源各主要支路上各串一个0.1欧 1206电阻,需要测电流时测这几个电阻上的压降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一点的数字电源也可以。

谢谢,我目前这种用万用表接H1的方式是否也是可以测整板电流功耗呢?以及准确度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都是画板时就在电源各主要支路上各串一个0.1欧 1206电阻,需要测电流时测这几个电阻上的压降即可。 ...

谢谢,不过您的办法暂时我没办法用,板子没办法改了。
我目前这种用万用表接H1的方式是否也是可以测整板电流功耗呢?以及准确度如何?

网友C:
这样测功耗没问题,这是容量型电池还是功率型电池,NB上报不就把单片机拉复位了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测功耗没问题,这是容量型电池还是功率型电池,NB上报不就把单片机拉复位了吗。 ...

ER34615,容量性。
请问为什么NB上报时候会复位MCU呢?求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