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这个PROTEUS仿真怎么搞好?

楼主(2021-03-31):
请教一下这个PROTEUS仿真怎么搞好?成功的朋友麻烦说一下,另外PING 172.16.27.92一直不通。

网友A:
虚拟网卡什么情况截个图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虚拟网卡什么情况截个图看看

   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别人的PING通的,我的一直不通,现在运行正常,就是不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别人的PING通的,我的一直不通,现在运行正常,就是不通。 ...

你先别着急在Proteus里面操作,你winPcap这一套设置好了没,是系统层面的网络抓包工具等等,而且我记得Proteus做网络组件调试是需要装虚拟网卡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别着急在Proteus里面操作,你winPcap这一套设置好了没,是系统层面的网络抓包工具等等,而且我记得Prote ...

是吧,谢谢,关键是虚拟网卡怎么设置,还有这个WINPCP,我都是默认安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别着急在Proteus里面操作,你winPcap这一套设置好了没,是系统层面的网络抓包工具等等,而且我记得Prote ...

能麻烦您帮我远程一下吗?我QQ:554818875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麻烦您帮我远程一下吗?我QQ:554818875 谢谢

800年不用Proteus了
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22a299b51bf5d39e18376a5c.html

自己多琢磨琢磨吧~

另外本坛就有用Proteus做网络通信的帖子,伸手之前先搜一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00年不用Proteus了
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22a299b51bf5d39e18376a5c.html

成了,谢谢!

网友A:
强烈建议你把整个过程做个记录分享一下,后人再遇到你一样的情况会感激你的,我也能顺便沾点光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强烈建议你把整个过程做个记录分享一下,后人再遇到你一样的情况会感激你的,我也能顺便沾点光~ ...

是我太菜了,很简单的,就是模拟两个网卡,一个是WINDOWS的,另一个是PROTEUS的,关键是这两个要两个IP,WINDOWS那个要设置,PROTEUS的要写在程序里,然后直接就可以有网页HELLOWORD出来,太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强烈建议你把整个过程做个记录分享一下,后人再遇到你一样的情况会感激你的,我也能顺便沾点光~ ...

老师您好,我现在想在网页上加一个按钮,按一下返回一个1,请问一下实现的思路,谢谢,目前网页测试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