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抗干扰输入电路设计问题

楼主(2021-03-31):
图中的几个公式没看懂。比如TC = R*C = 500nS,  其中R,C的取值是什么?其中的ESD电容10nF 是怎么算出来的?

网友A:
330p*1.5k    10nF是常规取值

网友B:
cp是人体皮肤衣服上8kv静电通过人体电阻rp对芯片放电的时间常数,电容单位为法拉,电阻为欧,时间为秒。就是把人体电容上电荷通过人体电阻释放到芯片引脚上,芯片引脚有寄生电容。这个人体电荷放过去电压会变为250v,esd电容是测量的,不是计算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p是人体皮肤衣服上8kv静电通过人体电阻rp对芯片放电的时间常数,电容单位为法拉,电阻为欧,时间为秒。就 ...

你好,多谢解答,下面这个图中的C1=10NF,和上面图中的CIN=10NF是同一个电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30p*1.5k    10nF是常规取值

多谢!下图是老外的一个产品上关于输入电路的原理图,一堆的电阻电容。之前不是很理解,现在明白一点了。

网友:
是否有道理不好说,不过 MICROCHIP 推荐的电路是保守到极致了 ,,,

网友:
整体性考虑必不可少,当然,验证花费许多银子和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