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块电路板用了typec接头公头用了9针,母头用6针,发现不能正反接

楼主(2021-03-31):
所谓的正反接需要是,公头线双排24引脚吗?
或者公母头有一个是双排24针的?

网友:
问题描述太模糊,你是要typec那些功能了?

网友:
看你怎么用的呀,DFP端一定要2个cc都能检测,因为线材里面只有1个cc线,母座一般要求16P(卧式)或者14P(立式),内部可以用D+和D-,6P的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