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转以太网是否稳定

楼主(2021-03-31):
如树莓派,是usb转网络+usb,貌似还可以。有没有用usb转网络做成产品的,用在什么领域,可靠性如何?

网友:
马云家搜USB网卡

网友:
我用绿。。的usb转网口,做电脑采集PLC数据的,3年了还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超薄本很多都不带以太网接口了,有需要的话都是单独买USB转接的

楼主:
工业应用,工业上的

网友:
工业上只要粘USB的东西就 没有稳定的。变频器一开,什么怪毛病都来了哈。

网友:
工业应用,杜绝一切usb设备,不管是否隔离

网友A:
工业usb不行。pcie还可以。

网友B:
基于USB的上下位机通信的稳定性取决于上下位机的软件对异常的处理,而不是USB接口本身。因为USB通信出现异常的几率太高了。

首先,目前为止的USB电缆都是可以用手一把拽掉的。而串口可以用螺丝固定,网口有卡扣,都不容易取下来。
其次,LZ可以做个对比实验:拔掉正在通信中的USB网卡/USB转串口/网卡/串口,几秒钟后再插回去,看通信还能否自动恢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业usb不行。pcie还可以。

如果是板载的usb转网卡芯片呢,没有usb线。

网友:
也关心这个,如果硬件出了问题不能自恢复,非要手动拔插下,无人值守的场景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于USB的上下位机通信的稳定性取决于上下位机的软件对异常的处理,而不是USB接口本身。因为USB通信出现异 ...

插拔 usb 可以,不代表實際使用就安全。
首先,usb 插拔有一定概率識別不了,不方便復現,復現之後 app 也很能處理。
其次,usb 受到干擾連續錯 3 個數據包,相關端點就會進入異常停用模式,但 usb 設備依然在線,app 不好判斷,即使判斷出來,也很難在不重新插拔的情況下,使停止通訊的端點恢復通訊。

有一個粗暴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,用一個信號,出問題的時候,斷電或復位 usb 設備,直至成功。
如果硬件不支持斷電或復位外設,可以考慮 reboot 主機。
當然,最好是避免使用 usb.

网友:
板载的相对干扰会低点,但是usb出问题不能自动恢复是真的。家用usb接口特别是3.0接口接触不好,都很松动,碰一下就掉线,特别讨厌。工业场合别用usb不会错。不知道w5500  rj45转spi.能行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板载的usb转网卡芯片呢,没有usb线。

都板载了为什么不用PCI/PCIE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工业应用,工业上的

还有一种情况:
有些USB转网卡和USB Hub有兼容性问题,遇到过,有的时候是运行数十个(有的是数百个)小时后出现问题,reset hub后可以继续使用,调查过几个月,很难以调查,最后还是换USB转PHY芯片。

另外USB转PHY的工业级芯片,不便宜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伪命题,工业上有可靠性要求的就不应该用usb,既然用了就不用谈什么稳定性了,usb本身就没考虑过工业环境,我们需要长期稳定工作的商业系统现在都不用usb了。

网友:
一干扰端口直接掉了,属于驱动级的问题,应用软件更本无法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