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W5500这个料找不到了,是不是被移除了,后续还会上线么?

楼主(2021-04-01):
一些板子经常使用W5500这颗料,平时都是基础库的,但是现在搜索不到了,在扩展库里面也没有。这个料应该不缺货吧。

网友:
搜了下真没有了,不过有w7500,居然价格差不多。 = w5500+mcu

网友A:
C32843        W5500        以太网芯片   缺货临时下架。找到器件后会上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32843        W5500        以太网芯片   缺货临时下架。找到器件后会上架。

可以邮寄贴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32843        W5500        以太网芯片   缺货临时下架。找到器件后会上架。

挂了 一堆数量是0的, 也没见进货过,
倒是常上下架一些元件, 让人不知道到底以后是用还是不再用

网友:
嘉立创的库确实会变来变去,
这点极其不好
LAN8720原来是基础库的,后来移除了
MP2451原来基础库的,现在干脆不供货了

网友:
MPS  跟一些商城有官司。这个公司的货现在不太好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32843        W5500        以太网芯片   缺货临时下架。找到器件后会上架。

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架呢?邮寄可以贴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架呢?邮寄可以贴么?

您好,请加我QQ:3001254983   目前基础库不能邮寄,我看是否有别的方法帮您处理。

网友:
现在真的是贴不全了,库存都是0
以前常用的都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