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32F403AVC完美替代STM32F103VC

楼主(2021-04-01):
现在stm32价格和交期真是感人,这种状态预计还要持续很久,公司的扫地机之前用stm32F103VCT6,无奈涨价太多,涨价的空间比利润都高。
最近使用国产的AT32F403AVC替换,效果很好,不用改代码可以直接运行,通过了老化测量。以后基本要全面切换国产了,stm32用不起,再见。

使用AT32F403AVCT6的开源示波器项目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48242-1-1.html

网友A:
兄弟,你没看到前几天的高能预警吗? 。。。凡是论坛里出现的型号都会马上被抢光货源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你没看到前几天的高能预警吗? 。。。凡是论坛里出现的型号都会马上被抢光货源。。 ...

怕什么,我有货

网友B:
等你测试ok发现市场上又买不到了,或价格感人。。。

网友C:
呵呵,你这个示波器不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等你测试ok发现市场上又买不到了,或价格感人。。。

多一个方案多条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你这个示波器不错!

好的谢谢

网友:
有代替C8T6的吗?

网友:
st说,我们相信你,你还是会回来的。

楼主:
还有很多公司还是坚持用ST的MCU,主要是因为不想改板子,也不想改程序,更不想担风险

网友D:
AT资料全,中文资料很友好,已经用在批量上面了。不过现在供货也紧张,价格有点上调了

网友E:
好像AT32F403A说的是M4内核,不用改代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T资料全,中文资料很友好,已经用在批量上面了。不过现在供货也紧张,价格有点上调了 ...

他们的股东有一个是湾湾的晶圆厂,应该在产能上有优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像AT32F403A说的是M4内核,不用改代码吗

M3指令是M4指令的子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好像AT32F403A说的是M4内核,不用改代码吗

AT32F403A这款的GPIO输出时不能上拉,其它的方面基本是可以兼容ST对标型号的。说是可以直接下原ST的BIN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AT32F403A这款的GPIO输出时不能上拉,其它的方面基本是可以兼容ST对标型号的。说是可以直接下原ST的BIN的 ...

GPIO不能输出高电平的意思么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GPIO不能输出高电平的意思么?

不是,普通的推挽模式下是可以输出高电平的。就是输出模式只有推挽和OD,没有推挽+PU或PD以及没有OD+PU或PD,主要是影响需要同时输出和检测IO口电平的方案,像我用软件 IIC的时候,一般直接设置成OD+上拉,但在AT32上这样就用不了,必须外接上拉电阻。另外 SD卡的数据线也需要外接上拉。

网友H:
楼主,鸭特力的资料官网有下载的,和替换型号之间的差异比较文档有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你没看到前几天的高能预警吗? 。。。凡是论坛里出现的型号都会马上被抢光货源。。 ...

没事,可以替代的型号还挺多的,而且,现在很多人替代完了,该囤的也囤了,现在囤货想要卖,不太好出手了

网友:
楼主可以沟通订货吗?

网友:
这颗我问了,价格可以接受,只是交期需要长点,可以先搞个样片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很多公司还是坚持用ST的MCU,主要是因为不想改板子,也不想改程序,更不想担风险 ...

是ADC达不到,国产的ADC精度比ST的还是要差,没用到ADC的地方改了,用到ADC且要求精度的没法改啊。

网友:
完了,AT32也不好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鸭特力的资料官网有下载的,和替换型号之间的差异比较文档有没有

官方资料里面有的

楼主:
AT32很香啊,到货一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T32很香啊,到货一批

可以推荐个供应商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AT32很香啊,到货一批

我买了一些,交期要4-6周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买了一些,交期要4-6周。。。

能买到就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买了一些,交期要4-6周。。。

能买到就不错了,正常都是12周交期,你这算快的了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我买了一些,交期要4-6周。。。

什么价格啊?方便透露一下吗?

网友:
淘宝都没零卖的了

网友J:
这个料我也需要,谁有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买到就不错了,正常都是12周交期,你这算快的了

楼主你的供货商可以介绍一下吗?我也想订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料我也需要,谁有啊

他家资料最全,网站上直接下。还有QQ群,你自己找一下添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什么价格啊?方便透露一下吗?

13.8啊,就是淘宝上找的代理商买的,价格也是淘宝上的价。我是小客户才买几百片的。其实最开始这片才10元左右,现在也涨了一点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能买到就不错了,正常都是12周交期,你这算快的了

我看他们群里面说5月产能可以提上来,供货就不紧张了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看他们群里面说5月产能可以提上来,供货就不紧张了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...

我认为有一定可信度,因为台湾联电是AT的股东,联电的半导体产能如果优先供给AT,那AT的供货就不紧张了。

网友:
AT32F403AVC这芯片,少量需求,大家是在哪里买的啊?,嘉立创上没有卖

楼主:
马上就不会缺货了

楼主:
应该是5月份就不会缺货了

楼主:
有900片AT32F403AVCT6,有想要的吗

网友:
AT32也得8-12周

网友K:
这芯片用了还算不错,要注意程序里使用244KRAM,实际使用芯片没设置时是96KRAM,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900片AT32F403AVCT6,有想要的吗

怎么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芯片用了还算不错,要注意程序里使用244KRAM,实际使用芯片没设置时是96KRAM,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...

也就是说,默认是96,没设置直接用244出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900片AT32F403AVCT6,有想要的吗

我想买,有联系方法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芯片用了还算不错,要注意程序里使用244KRAM,实际使用芯片没设置时是96KRAM,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...

打算使用这款芯片 替换stm   坛友 遇见还有其他坑吗

楼主:
已经卖掉了,不好意思

楼主:
AT32据说5月份供货就会好很多

楼主:
AT32F403AVGT7,这个芯片现在有货好像

网友:
AT32F403AVeT6 有吗?求购

网友(2021-05-05):
也是没货的

网友:
我记得之前at的代理老是在坛子里吹嘘说东西怎么好怎么好,结果被怼跑了,原因就是这代理不懂技术,东西好别人也未必想用啊,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,有人问和stm32的兼容性也回答不上来,这个问题答好了at去年就起飞了

网友:
我看兼容手册是2019.12.19 才出的,看来是新出的兼容料啊,早知如此何必当初,论坛老早就怼at,没想到还是后知后觉

网友:
开始代理跟我说能拿到货,我用量不大,小几百就行,结果我把程序移植完了,告诉我样品都没有了,哎.......

网友:
3月份的时候代理说4月份供货会好点,现在问直接没样品,谁用谁知道

网友:
五一前问的要12周

网友:
大部份都是要12+周才能有货

网友L:
这个完美替代的标题,为厂家带来不少订单,厂家应该给楼主加鸡腿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个完美替代的标题,为厂家带来不少订单,厂家应该给楼主加鸡腿

已经买不到了

网友M(2022-06-02):
引用 网友F:
不是,普通的推挽模式下是可以输出高电平的。就是输出模式只有推挽和OD,没有推挽+PU或PD以及没有OD+PU或 ...

官网的sc0006的代码,里面不需要切换 IN  OUT  模式 ,也需要外部上拉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M:
官网的sc0006的代码,里面不需要切换 IN  OUT  模式 ,也需要外部上拉吗?

是的,403A系列的没有内部上拉+OD模式,只有上拉输入和下拉输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403A系列的没有内部上拉+OD模式,只有上拉输入和下拉输入

测试过了  模拟IIC也是需要外部上拉2.2K,IIC波形比较好看  正常工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