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给Thinkpad E470加个大屏显示器,选27寸还是24寸?

楼主(2021-04-01):
这个笔记本是双显卡方案的:

显卡1:nvidia geforce 920mx
显卡2:intel hd graphics 620

楼主:
看上了dell的可旋转升降的显示器,就不知27寸的会不会太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上了dell的可旋转升降的显示器,就不知27寸的会不会太大。

27不会很大,目前在用的就是两个27的,1080P分辨率

网友:
最好是PPI一致的,这样摆在一起双屏看的时候区别没那么大

网友:
24寸 2K分辨率

网友A:
家里就是2个AOC27的,办公室是2个DELL24的。27的要经常转脖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家里就是2个AOC27的,办公室是2个DELL24的。27的要经常转脖子。

那单个27寸应该就不怎么用转脖子了吧

网友:
27 *2 并排路过

网友B:
第二显示器,27寸,4K,路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第二显示器,27寸,4K,路过

4k屏windows系统下,字会不会看起来很小很吃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二显示器,27寸,4K,路过

看来27寸也是很多人用,4K与2k的效果哪个好?不看电影就只办公来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k屏windows系统下,字会不会看起来很小很吃力?

把字体设置大一点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吧

网友D:
你这个电脑带27的显示器有点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电脑带27的显示器有点累

显卡带不起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看来27寸也是很多人用,4K与2k的效果哪个好?不看电影就只办公来说

4K没用没感觉,用过后非4K屏真不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4K没用没感觉,用过后非4K屏真不愿用

看代码容易累眼睛吗?

网友:
直接上32寸显示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4K没用没感觉,用过后非4K屏真不愿用

是不是颗粒感太严重呀

网友:
24/27都可以,但是不建议上2k因为笔记本屏幕与外接分辨率差别大好像会有问题,我的就是外接2k扩展就会放大图像,显示模糊,除非切换单独外置输出才可以2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4k屏windows系统下,字会不会看起来很小很吃力?

win10下,大屏、小屏、低分、高分屏,都能完美适配

网友:
我现在用两台dell 24寸16:10的外置显示器,笔记本在公司基本当作主机使用。
一台笔记本一台外置显示器,来回切换,落差太大,还是两台外置的比较舒服,字体也大。

网友:
32寸4K,习惯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