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看下“6J4920 B”是什么芯片?

楼主(2021-04-01):
芯片正面已打磨看不出来,背面有丝印,如下图,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芯片?(不是PJ,只是好奇,猜测可能是存储芯片)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

楼主:
怎么会这样,我自己看帖子是有图片的
再上传一次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看pcb成功率还高一点

网友A:
这是芯片底部丝印?

网友:
看pcb成功率还高一点 +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芯片底部丝印?

是的

楼主:
根据PCB绘制了电路图,芯片应该是存储芯片,电路如下,芯片是根据电路猜测的

网友B:
“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芯片?”标题不合格。这次我帮你修正了。

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。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,“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?”是合格的标题。不合格举例:
    1: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
    2:救命啊...

网友C:
哈哈,楼主,我有90%的把握知道你在做什么,医疗耗材识别用的对吧?电外科对吧?如果是,我能告诉你的是:确实是存储芯片

网友:
楼上的原创来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芯片?”标题不合格。这次我帮你修正了。

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。如你 ...

谢谢莫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楼主,我有90%的把握知道你在做什么,医疗耗材识别用的对吧?电外科对吧?如果是,我能告诉你的是: ...

大佬对这块很熟啊,有做过吗?这种方式感觉容易PJ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对这块很熟啊,有做过吗?这种方式感觉容易PJ

就当作它是个打印机墨盒。如果这个存储器有唯一ID,那么这种做法在原理上就没问题啊。把它的唯一id加密后写在自己里面,就能确保这个东西不能被重复使用。你拷了它里面的全部数据也只能做一个假的,没法重复用

网友:
我感觉楼主看错了。
这个应该是爱国预处理芯片,我看到应该是BJ4920,BJ是北京的简称,49代表49年,20代表20年代生产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大佬对这块很熟啊,有做过吗?这种方式感觉容易PJ

看你这个芯片后面的PHILIPPINES,这个电路图,我一眼就看出是哪个厂家的东西了
对这行确实很熟,国内这行的大部分厂家的方案都算是知根知底
我有没有做过?这个就不说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你这个芯片后面的PHILIPPINES,这个电路图,我一眼就看出是哪个厂家的东西了
对这行确实很熟,国内这行 ...

分享一下行内知识,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