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,关于U-LINK2下载程序问题。

楼主(2021-04-01):
Ulink已经识别,但是无法正常的下载程序。

网友A:
什么芯片啊?会不会是下载算法没选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芯片啊?会不会是下载算法没选对?

是我发的第一张图右边的里的 ” connect  & reset options “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我发的第一张图右边的里的 ” connect  & reset options “

我把我图片里的这里的  “  connect ”改为---under  Reset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芯片啊?会不会是下载算法没选对?

下载算法是这个意思吗?大佬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下载算法是这个意思吗?大佬。

下载算法是flash download里面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载算法是flash download里面选的

请问一下,这个下载算法,是根据芯片手册进行选择吗?
一般在哪一章可以知道,我用的芯片是TLE9842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,这个下载算法,是根据芯片手册进行选择吗?
一般在哪一章可以知道,我用的芯片是TLE9842 ...

点下面的add添加进去。如果找不到就要去网上找或者自己修改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