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正确的pcb分板方法应该是怎样的?

楼主(2021-04-01):
画了个小板子,1cmx1.5cm左右大小,按5x6,再加上工艺边拼了个大板子,贴片回来后分板成了一个问题

虽然每块小板之间是有V割的,但用手一片片掰断还是要用比较大的力才行,不能很轻松的掰断,所以掰的时候就很担心,怕电容开裂,怕焊点脱焊,影响产品质量和可靠性(板子上有0402的电容,QFN的芯片, 焊点都很小)

象这种板子,正确的分板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,谢谢!

网友:
有一种机器叫做分板机,用手掰靠近PCB边缘的器件容易受应力损坏,尤其是瓷片电容。另外,可以要求板厂把V割做深一点。

网友:
开槽,留一点点地方连着,再打邮票孔试试?

网友:
用邮票孔连接

网友A:
我也有同樣困擾,分板機分不了微型板,V 深了貼片廠會抱怨。
最終解決方案:搭個小龍門架,Z 軸帶一個小電機,然後配一個 PCB 雕刻刀,貼好片的板子,重新 V 割一邊,加深很多,然後輕輕掰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邮票孔拼板,然后比较容易掰开了,稍微麻烦的是掰开后要用尖嘴钳清理一下板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同樣困擾,分板機分不了微型板,V 深了貼片廠會抱怨。
最終解決方案:搭個小龍門架,Z 軸帶一個小電 ...

您好,请教下,配的PCB雕刻刀是什么刀呢,是那种角度30度,刀尖0.1的平底尖刀吗

网友B:
无齿扁口钳试试吧,有惊喜!

网友:
我们工厂已经全面抛弃V-CUT了,改用CNC分板。因为电容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请教下,配的PCB雕刻刀是什么刀呢,是那种角度30度,刀尖0.1的平底尖刀吗 ...

是的,過兩天我拍個視頻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齿扁口钳试试吧,有惊喜!

我各種方法都試過,手工剪的最好看是用裁照片的鍘刀,在上面粘定位擋片,然後一個一個小板分板。
板子上下左右都有半孔焊盤,上下還有一點邊緣連接,先從中間剪斷,再用裁紙鍘刀切掉凸出部分。
如果板子上下整個連在一起,只有 V 割,就更麻煩,只能用小刀片手動把 V 割划深一點。因為兩個板子之間沒有多餘的空位,剪鉗下不去,会碰到元件。

网友C:
搭车请教下,小批量样板试产,拼板是自己拼好发PCB厂,还是直接发原PCB设计文件让PCB厂帮拼板的?还有,小板之间一般留多宽的V槽宽度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搭车请教下,小批量样板试产,拼板是自己拼好发PCB厂,还是直接发原PCB设计文件让PCB厂帮拼板的?还有,小 ...

我近十年,從來不自己拼板,pcb 廠拼板,他們更專業,我也省時省力,人生苦短,何苦給自己找麻煩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近十年,從來不自己拼板,pcb 廠拼板,他們更專業,我也省時省力,人生苦短,何苦給自己找麻煩呢。 ...

多谢兄台,了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搭车请教下,小批量样板试产,拼板是自己拼好发PCB厂,还是直接发原PCB设计文件让PCB厂帮拼板的?还有,小 ...

PCB厂拼板的话,可能每次PCB有一点小改动都要重新做网板,PCB厂不保证每次拼板都和以前的完全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CB厂拼板的话,可能每次PCB有一点小改动都要重新做网板,PCB厂不保证每次拼板都和以前的完全一样 ...

多谢兄台,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CB厂拼板的话,可能每次PCB有一点小改动都要重新做网板,PCB厂不保证每次拼板都和以前的完全一样 ...

我拼板的那家 PCB 廠,小修改拼板間距不會變,我同時也會要求他不要變。

网友:
是多厚的板?1.6随便掰不怕吧?发图片上来大家帮您设计一个全新拼板方式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過兩天我拍個視頻。。。

好的,谢谢!

网友A(2021-06-10):
https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TE2NzYwNTg0OA==.html
或者: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44vDcwH01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TE2NzYwNTg0OA==.html
或者: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44vDc ...

看到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