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新塘N76E003AT20,容易破解不,读取固件

楼主(2021-04-01):
如题

另外还有哪些pin to pin的单片机

有没有破解成功的,推荐一下

网友A:
用量越多的  越常见的越容易破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量越多的  越常见的越容易破解。

这个用量很多的

有没有靠谱的破解厂家推荐

网友:
51指令集的, 破解应该很简单。我感觉STC的15破解  比较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