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否有单色的类似WS2812可以级联单总线控制的LED器件?

楼主(2021-04-01):
我只要一种颜色亮和灭就可以了,不知道是否有类似ws2812那样的可以级联的单线控制LED

网友:
控制总电源?

网友A:
单色的我见过是外置IC+单色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色的我见过是外置IC+单色灯

刚好我也想知道,请问知道是什么型号吗?

网友:
加单色灯珠就好

网友:
有SO8封装不带LED的WS2811,自己加三颗一样颜色的LED就是了。

网友B:
话说真不喜欢WS2812这货,时序要求太麻烦,想要用硬件SPI(STM32)的话系统时钟都要迁就它。。

上个月买了一个8灯小灯环来玩,居然就有两颗是坏的。坏掉之后后面的就全不亮了,而且坏掉之后DO是对地短路的,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把坏灯DI-DO短接来跳过它。
把坏的两颗换掉之后能全亮了,但是一旦调成白光,有一颗就不再受控了,断电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恢复。。。

网友:
用ws2811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话说真不喜欢WS2812这货,时序要求太麻烦,想要用硬件SPI(STM32)的话系统时钟都要迁就它。。

上个月买了一 ...

ws2802的是spi双线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话说真不喜欢WS2812这货,时序要求太麻烦,想要用硬件SPI(STM32)的话系统时钟都要迁就它。。

上个月买了一 ...

用2813,可断点续传。不过我也不喜欢这芯片,如果不用DMA好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话说真不喜欢WS2812这货,时序要求太麻烦,想要用硬件SPI(STM32)的话系统时钟都要迁就它。。

上个月买了一 ...

从实际情况看,貌似没有 datasheet 中要求的那么严格,差不多就行,买过很多不同厂家的灯珠,还没遇到驱动有问题的

网友:
有谁会知道这种灯珠内部封装的IC型号是什么吗?
不同灯珠厂家给出的灯珠规格书很不规范,时序不太一样,想找到原始的内置芯片规格书。

网友:
WS2811 了解下,不是集成在灯珠里的,而是 SOP8 版本的 WS2811.

接个普通单色灯珠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