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维电视如何退出酷开?

楼主(2021-04-01):
七八年前买的32寸创维电视,给老人家看的。遥控器有个垃圾酷开,老人经常误按退不出。以前还可以通过电视上的实体按键进入信号源选择退出,现在不知道谁设置了童锁,然后电视上的所有按键无效了。现在在酷开,怎么都没办法退出;遥控器上的酷开键无效,菜单无效,返回无效,信号源键无效;只有屏显,音量设置,上下左右,确认,返回等在酷开里面操作的有效;帮忙看下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童锁?或者退出酷开模式???有把遥控器拆开,用酒精棉擦过一遍,仍一样。有点怀疑遥控器有问题,网上买个创维的遥控器是否有用?

网友A:
有没有手机试试遥控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手机试试遥控功能?

这个是用红外遥控器,手机要怎么遥控?从没用过这个。

网友:
胶带贴上,防止误按
解开童锁嘛!大概率轻触开关电路故障了

网友B:
买一个新遥控器,然后确认能用后拆开用透明胶带把触点粘一下,或者去掉窝仔。上遥控器图片比较好,可以帮忙看看啥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一个新遥控器,然后确认能用后拆开用透明胶带把触点粘一下,或者去掉窝仔。上遥控器图片比较好,可以帮忙 ...

型号YK-60BJ,按键布局和内容和楼主位图片相同。目前是怀疑旧遥控器上的菜单和信号源按键有问题,已新买了一个遥控器,等快递过来试下。如果还不行,只能把电视拿去维修那边看下。酷开界面上没有退出功能,遥控器上的酷开键只能进入不能退出。真他码的操蛋。

编辑:仔细看了下,中间蓝色的按键字体是不同的,原来是“酷开”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型号YK-60BJ,按键布局和内容和楼主位图片相同。目前是怀疑旧遥控器上的菜单和信号源按键有问题,已新买 ...

所有"智能电视"都一样艹蛋。比如开机30秒广告,过分的60秒,比如切信号源连我硕士都搞不定,比如公司一垃圾吊毛投影每次用那玩意都恶心得一批,插电脑到开机调出hdmi起码得2分钟折腾。所以我极度反感智能家电和所谓智能家居。我是宁愿用大显示器(其实可以理解为老式电视)+htpc来解决任何实际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所有"智能电视"都一样艹蛋。比如开机30秒广告,过分的60秒,比如切信号源连我硕士都搞不定,比如公司一垃 ...

今年过年刚把智能电视重置,太卡了。用的w10平板高清输出到电视机。要是智能电视有纯显示器模式多好。就是做两套系统一个是安卓,一个是linux系统加一个简单显示器ui,手动选择切换。安卓卡顿了,还能进去纯显示器模式。
现在身边各种智能设备让人用的崩溃,说明书一大把,不顺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年过年刚把智能电视重置,太卡了。用的w10平板高清输出到电视机。要是智能电视有纯显示器模式多好。就 ...

简直恶心。尤其是某米更是把广告家电发扬光大,带到各个地方。

网友:
LZ,建议在这台垃圾电视变成广告机之前,换掉它。

我LP家也是这样的电视,带个什么酷开功能,刚买的时候用得好好的,后来这东西会自己升级,自己下载软件来安装。也许不是自动升级,但老人一不小心按个什么按键就给升级了,每次升级后就卡一点。老人感觉电视有问题啊,就去找售后。被售后一忽悠,又不知道升级成了什么版本。 最近更厉害了,每放完一集电视就用好几分钟播放那种专门骗老年人的购物广告。

买台四五千块钱的SONY吧,虽然贵一点,但好过被这种垃圾国产电视生态割韭菜。国内的智能电视产业跟手机学坏了,根本不管用户体验,只管吸引流量,用户感觉卡顿了刚好可以换电视,又增加销量。

楼主:
周末新买的同型号遥控器到了,信号源按键可以用了,总算可以从酷开切换出来了,顺便把童锁也解开。还好不用搬电视去维修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周末新买的同型号遥控器到了,信号源按键可以用了,总算可以从酷开切换出来了,顺便把童锁也解开。还好不用 ...

可以把新遥控器拆开,用透明胶带贴住酷开按钮下面的金手指,彻底屏蔽这个按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把新遥控器拆开,用透明胶带贴住酷开按钮下面的金手指,彻底屏蔽这个按键。 ...

好注意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