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:可用PWM控制输出电压的DC/DC调压芯片

楼主(2021-04-02):
经常用到的是通过配置不同的外接电阻调节输出电压,现在需要一颗可以通过PWM调节输出电压的DC/DC芯片,输入电压12V,输出电压7~10可调,输出电流500mA,求推荐,谢谢

网友:
用电阻调的原理就是调的FB脚的电压 你自己整个电路调他这个电压就行

网友:
TLD5097EL,我现在正在用这个片子,不过是用DAC调节的

网友:
PWM滤波后不就是一样控制FB的电压吗?动态调压都这么干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