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5A 12V LED,需要调光,怎么驱动好? P-MOS驱动失败了

楼主(2021-04-02):
原来用下图的驱动,

发现当PWM频率高的时候不能正确调光,据说是因为MOS管的结电容。

降低PWM频率,灯又开始响了。

怎么破好?

网友:
你这LED是用什么办法实现横流的?

网友:
恒流驱动你是怎么实现的要先搞清楚

网友:
LED 要恒流   另外 调光是调占空比 不是频率。

网友:
为啥不用N-MOS呢

网友A:
换PWM芯片,换结电容小的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PWM芯片,换结电容小的MOS

哥们,有什么PWM芯片推荐?

网友B:
干吗不把灯接阳极,nmos控制低电平?随便找个mos都能1mhz调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干吗不把灯接阳极,nmos控制低电平?随便找个mos都能1mhz调光。

也没这么夸张,1MHz,要用专用的MOS驱动芯片,楼主的这个种级别的MOS,MCU直推搞不定。

网友D:
一般都是用NMOS调光,频率现在一般要3KHz
如果是3.3V供电的MCU开关损耗也很大,5A电流估计抗不住的话还要加驱动IC,5V供电的MCU会好些

网友:
在一乐见过用MC34063恒流驱动LED加PWM调光的非常规应用,可以参考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是用NMOS调光,频率现在一般要3KHz
如果是3.3V供电的MCU开关损耗也很大,5A电流估计抗不住的话还要加 ...

主要是MCU的驱动能力弱,开关损耗比较大,真正的导通损耗还不是很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没这么夸张,1MHz,要用专用的MOS驱动芯片,楼主的这个种级别的MOS,MCU直推搞不定。 ...

把那个电阻三极管去掉直推杠杠的。1K上拉就拉垮了,5us起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MCU的驱动能力弱,开关损耗比较大,真正的导通损耗还不是很大。

是开关损耗,我做过用5V MCU 1KHz直接驱动24V 2A的,发热很小,但24V 5A 3KHz的发热量就很大要加驱动IC
他没写工作频率,5A 12V比5A 24V发热小,如果是频率低也是可以的,频率高就要测试才能确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是用NMOS调光,频率现在一般要3KHz
如果是3.3V供电的MCU开关损耗也很大,5A电流估计抗不住的话还要加 ...

你好,用NMOS控制的, 栅极电平怎么搞?

我的单片机是3.3V供电, 这个电压去推MOS管,好像太低了吧

网友:
用大功率mos

网友:
用NMOSFET是更好一些吧。另外,一般恒流,PWM调整是用一个管子实现的。

网友:
pwm是脉冲调宽,你咋调频率了。led亮度与电流不成线性,有一个调节范围。搞一个494驱动模块调试一下得到需要的频率与占空比范围。这样比计算方便点。
ps:12v5a led你的led是带驱动器成品吧,是的话别折腾led驱动器了,不能这么调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