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电涡流传感器如何精确识别被检测金属的属性

楼主(2021-04-02):
老家亲戚做水泥生产相关的设备;

有一级设备,是用来检测石块里面是否有金属,用到一个电涡流传感器(我看图片觉得可能是,不对的话请指正),如下图所示:

传送带上装载有生产水泥的原料,大概是石块,里面可能掺杂金属,因此,传送带经过传感器,有金属则报警并停机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问题:

由于传送带上的连接处有金属铆钉,会引起设备报警停机,这种无报警传送带转一圈就会出现一次.

现在想改造设备,将铆钉无触发解决掉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现在已经尝试过的方案:

在铆钉前方加检测,检测到铆钉到来时,切断涡流传感器的报警型号,以此滤掉引发的误报警;

次方案,有问题,也就是铆钉到来时可虽然关闭了涡流传感器,不再报警,但是这个期间,如果有金属,则检测不到,这个方案最终被否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请教大家,有啥好办法吗?

网友:
为什么不改皮带呢?

网友A:
传送带可以用无金属的连接方式吧
比如用高强度绳缝合连接什么的

网友B:
超强的电磁铁搞定的

网友C:
跟我以前做的东西有点像,皮带的铆钉应该是均匀分布的,根据这个特点可以过滤掉。

网友D:
涡流效应

只能改皮带,不然怎么都会漏掉

除非你定制一台设备,对固定的涡流电压滤掉,但是谁会给你做呢?

这个涡流电压的大小跟金属的距离有关,如果金属块比皮带离的近,但是因为形状或大小的原因,跟皮带产生的电压差不多,也会漏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超强的电磁铁搞定的

用电磁铁,就不用传感器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涡流效应

只能改皮带,不然怎么都会漏掉

从传感器上来解决,确实太难,太复杂了

变通思维,我从其他方面思考一下,找找思路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跟我以前做的东西有点像,皮带的铆钉应该是均匀分布的,根据这个特点可以过滤掉。 ...

如果铆钉处正好有金属呢?

有点麻烦呢

网友:
改掉铆钉吧,不能分辨金属种类,只能分辨有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送带可以用无金属的连接方式吧
比如用高强度绳缝合连接什么的

我也这么问他们,他们说,皮带链接用的一个标准件.

皮带会断裂,断了就加个连接件,就像早年间 ju 碗那种玩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电磁铁,就不用传感器了吗?

好像叫 除铁器,煤矿皮带也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铆钉处正好有金属呢?

有点麻烦呢

除非金属也是均匀分布的,否则还是会有一点差异,不过这就得考验灵敏度和稳定性了。如果能找到非金属铆钉就简单了。

网友:
正本清源  改皮带就是这回事

网友:
不要在铆钉处放矿石.

网友:
在皮带铆钉那一小段做成凸起,也就是无法堆放石头

在铆钉前方加检测,检测到铆钉到来时,切断涡流传感器的报警型号,以此滤掉引发的误报警;

网友E:
不知道电涡流传感器有多大,我觉得放两个传感器就好了,有金属不会2个同时感应的,毕竟是小石块。连接处是一条,2个传感器就会同时感应。做个异或,搞定。

网友:
方案1:做一挡板检测到接头就落下,将接头处的料往后刮。
方案2:设备被改造,金属检测仪单独做一小段接头用专用皮带胶水粘合的输送带。

网友:
减不了就加啊,有铆钉的部分加个反光片或者小孔啥的,再加个光电检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知道电涡流传感器有多大,我觉得放两个传感器就好了,有金属不会2个同时感应的,毕竟是小石块。连接处是 ...

传感器宽度大约有十五公分。

铆钉长度也有十到十五公分长

网友:
水泥厂除铁器关注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