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纬350W开关电源原理图及PCB图元件参数封装图等等 完整一套到手直接量产

楼主(2021-04-02):
(VIP++福利贴:本资源由坛友 chunri   提出申请,由阿莫网上搜集与上传,版权归原作者。)

某纬350W开关电源原理图及PCB图元件参数封装图等等 完整一套到手直接量产里面带有元件参数图工艺等,是完整的一套资料到手可以直接使用了

网友:
记号,朋友需要

网友:
只看看不量产,实力不允许阿

网友A:
量产开关电源的技术含量在于供应链和工艺管控,单面直插工艺,抄板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

我见过太多山寨电源厂,1:1照抄MW也是垃圾,然后还到处跟客户说MW其实很垃圾……

网友:
MW近年用了大概2000个竟然没有一个坏的,相当的牛B

网友:
手上有这个MW350瓦的电源,不知道是不是对应型号的呢,下载来看看学习下倒是不错

网友B:
400w以下的工控产品电源,性价比高的就是明伟,品控做的不错。(编辑原因:更改错别字)

网友C:
MW的性能只能说是一般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W的性能只能说是一般般。

老掉牙的494半桥,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就是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产开关电源的技术含量在于供应链和工艺管控,单面直插工艺,抄板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

我见过太多山寨电源 ...

设计开关电源变压器有什么 好的软件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W的性能只能说是一般般。

400w以下   性价比这样的好的  目前市场上不多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MW的性能只能说是一般般。

MW用的东西虽然是老,但是人家这么多年品质一直很好,这个才是nb的地方
LRS350性价比直接秒掉多少厂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00w以下的工控产品电源,性价比高的就是明伟,品控做的不错。(编辑原因:更改错别字) ...

还要改下错别字,纬

网友:
明纬电源质量不错的,在酸腐蚀环境中,就他的电源挺的最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MW用的东西虽然是老,但是人家这么多年品质一直很好,这个才是nb的地方
LRS350性价比直接秒掉多少厂家。 ...

性能和品质是两回事,494 + BJT半桥无论效率还是动态响应都确实是落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MW用的东西虽然是老,但是人家这么多年品质一直很好,这个才是nb的地方
LRS350性价比直接秒掉多少厂家。 ...

MW 价格比国内的牌子都要贵,有价格支撑找个好点的代工厂,品控肯定能上去。
MW有好多的系列都是对标TDK-Lambda的,但只能对一些低端的系列,人家稍微复杂点的(模块式),还没看到MW有,我曾一度怀疑MW抄(买方案)TDK-Lambda,因为一些型号无论从外形和输出都是一样的,例如RS系列。

网友:
资料很完整实用,适用于设计大功率开关电源参考用,谢谢坛主。

网友:
明纬的电源用着还可以,比那些便宜的要耐用。

网友E:
我们低成本设备就用的这个品牌的,品控真的不错。这个型号的原厂已经停产了,国内山寨厂用的都是这个电路,连PCB板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大厂电源,参考一下

网友:
山寨非常容易,但是品质控制没大厂好。大厂保5年,山寨的看人品。

网友:
市场山寨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00w以下的工控产品电源,性价比高的就是明伟,品控做的不错。(编辑原因:更改错别字) ...

确实有明伟(不是名气大的明纬),也是做开关电源的。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明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们低成本设备就用的这个品牌的,品控真的不错。这个型号的原厂已经停产了,国内山寨厂用的都是这个电路, ...

是滴   温州某地就是原地不动的抄袭明纬电源  但是  品质还是无法抄袭过来   隔三差五的故障  现在 送给我也不会用到产品上

网友(2022-04-08):
感谢莫大给坛友的福利!!

网友:
明纬的电源,便宜耐用,就是山寨的太多了,一般只在代理拿货。没见到坏的。

网友:
以前设备用明纬的电源, 现场接380V上了, 感觉有点点干扰,后来才发现是接380上了,换回220还是正常的,不敢想那个滤波电容是怎么承受住的

网友:
兼容220VDC/110VDC的直流电源好像很少

网友:
明伟随便一个工程师都可能流出来这些资料,但是制造的话品控跟明伟没法比。山寨确实完全看人品

网友:
明纬的电源不错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个电源,长时间不用之后, 感觉调压的旋钮变得很迟钝。。     正好需要这个东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