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讨论一下Mesh和AC+AP组网的比较吧

楼主(2021-04-02):
在了解这2个之前,我知道的增加无线覆盖范围的方式是无线中继,这几天小舅子公司准备换新址,新址应该是100来平米,偏瘦长,他原来公司兼职网络的同事离职了,所以说让我帮忙看一下怎么弄一下网络。

这几天大概了解了一下,

1. Mesh跟无线中继应该是类似的,只是是动态组网的方式,即某个节点丢失后网络会自动重组,一般是需要一个主路由点再加几个副路由,市面上支持Mesh的路由器挺多的,价格也都不算贵。
   如果用这种方式,100平米用3~4个完全足够了。我担心的是带机量,如果100个用户(一个人有多个设备,手机,电脑,ipad等)的话,主路由负载会很重,可能要选性能强一点的路由。

2. AC+AP的方式。
   AC主要负责管理AP,负责用户漫游切换管理等,AP相当于一个无线接入点。但搜索了一圈发现主流的AP都很贵,1200Mbps双频的都快要1000了。TPLINK倒是便宜,不过商业不敢用。

Mesh方式 4个路由的话估计3000以内可以搞定
AC+4个AP的话,估计得5000往上了。

比较奇怪的是AP也没什么特别的,为什么这么贵呢。

网友:
100平米/100个终端还要4个AP?还嫌弃tplink?  我们1000平米200个终端  2台AP跑的好好的。最便宜的TPLINK的。咸鱼二手才30块钱。

网友:
路由器弄个好点的,方便管理终端。起码得能限制某些不要脸一直下载的人。

网友A:
100平米这些都不用考虑。来两个6代路由器设置成相同SSID即可,自动漫游。

楼主:
哈哈,见笑了;看来找个管理功能强点的路由器就可以了

网友:
无线最好搞企业级的,不然后面还有的烦。

网友:
普通无线路由器的无线带机量不大的,得要高密度的才行

网友B:
一定要用商用级的,哪怕是tplink。如果是民用级的,后面出问题一堆麻烦事,省个三千两千没意思的

网友:
菊花牌 AX3Pro,两台搞定

网友C:
100平100个用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00平100个用户?

只是预留现在都是一个人多个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定要用商用级的,哪怕是tplink。如果是民用级的,后面出问题一堆麻烦事,省个三千两千没意思的 ...

对,我也发现普通路由器哪怕内存大价格1000多的带机量也就30

网友D:
MESH无线组网一般,有条件建议还是有线组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ESH无线组网一般,有条件建议还是有线组网。

Mesh的话肯定用有线回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00平100个用户?

正常吧,很多物联网设备

网友E:
如果用mesh,得当ap用,前面加主路由。
如果按网上常见的用法,其中一个mesh当主路由,估计是顶不住的

网友F:
tp_war1200l一个就可以了,100比住房还小,要是的行为管理上网稳定带机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tp_war1200l一个就可以了,100比住房还小,要是的行为管理上网稳定带机多。

对的,覆盖都不是问题,主要还是稳定以及带机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用mesh,得当ap用,前面加主路由。
如果按网上常见的用法,其中一个mesh当主路由,估计是顶不住的 ...

我看的一般是一个当主路由另外扩展的mesh接法
不知道支不支持都当AP的mesh组网。

企业用法,AC+AP其实是最好的组合,只是1200M的AP面板就将近要1000,而1000可以买个wifi6的路由来组mesh了。

网友:
爱快路由器,自带ac功能了。企业管理也方便。不想花钱就diy

网友G(2021-05-21):
引用 网友A:
100平米这些都不用考虑。来两个6代路由器设置成相同SSID即可,自动漫游。

手机和路由器都支持WIFI6就可以自动切换?当连接了第一个路由器后走近第二个路由器,此时第一个路由器还有信号但比路由器2只弱一点点,也能自动切换到路由器2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手机和路由器都支持WIFI6就可以自动切换?当连接了第一个路由器后走近第二个路由器,此时第一个路由器还 ...

能

网友:
AC+AP我一直以为就是MESH,之前用过可以实现无缝漫游的

网友G:
WIFI6这个无缝切换功能是独立于AC+AP和MESH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WIFI6这个无缝切换功能是独立于AC+AP和MESH?

其实WIFI4就能自动切换的了。不一定有AC。亲测可用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其实WIFI4就能自动切换的了。不一定有AC。亲测可用的。

要是这样,支持WIFI6的新款路由器干嘛还要支持mesh?也没见到宣传说有这样的玩法(只要把SSID和密码改成一致就行)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要是这样,支持WIFI6的新款路由器干嘛还要支持mesh?也没见到宣传说有这样的玩法(只要把SSID和密码改成 ...

信道统筹呗,还是有好处的。

网友H:
家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网线口的,用什么比较好。能否做到随意走动基本无感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家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网线口的,用什么比较好。能否做到随意走动基本无感切换 ...

AC+AP啊。每个房间装一个AP,AC AP特点就是无缝漫游,不过如果你是玩游戏这种对漫游超高的要实际测试一下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AC+AP啊。每个房间装一个AP,AC AP特点就是无缝漫游,不过如果你是玩游戏这种对漫游超高的要实际测试一下 ...

这种模式,如果玩游戏的话,固定在一个房间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移动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刷视频和看网页,不知道体验感如何

网友G:
问下大家AC+AP和MESH这两个方案,分别对手机端有什么要求?需要满足什么协议?需要手机支持802.11K/V/R协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种模式,如果玩游戏的话,固定在一个房间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移动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刷视频和看网页 ...

这个没问题的,你刷视频和网页之类的应该感觉不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问下大家AC+AP和MESH这两个方案,分别对手机端有什么要求?需要满足什么协议?需要手机支持802.11K/V/R协议 ...

抄一下网上的一段话:

“802.11k协议能够把附近节点的信息告知客户端,指导客户端从速度慢的节点连接到速度较快的节点。
802.11v协议能让节点负载均衡。
802.11r协议能减少客户端切换节点的等待时间,尽量不让用户感觉到切换节点。

对于mesh组网的路由器,最终节点的选择取决于终端。ap+ac的节点选择多数情况下取决于ac管理器。节点和终端必须都支持k/v/r协议时,上面的功能才能实现
"

总结一下就是,支持KVR可以有更快速的切换和更优的组网,没有的话也一样使用。

网友I:
上UBNT的吧,
个人经验:效果强于华硕及网件
当时不知道情况,买4个AP,结果只用到了2个,全屋(厨房、客厅、阁楼、书房,外加3个卧室)覆盖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抄一下网上的一段话:

“802.11k协议能够把附近节点的信息告知客户端,指导客户端从速度慢的节点连接到 ...

mesh的路由器一般只支持K,V不支持R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上UBNT的吧,
个人经验:效果强于华硕及网件
当时不知道情况,买4个AP,结果只用到了2个,全屋(厨房、客厅 ...

是的。入了UBNT的U6 Lite, 老板说性能比U6 AC PRO好,本来想买PRO的。
买了2个U6,用的华三路由器及POE交换机,UBNT支持软AC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上UBNT的吧,
个人经验:效果强于华硕及网件
当时不知道情况,买4个AP,结果只用到了2个,全屋(厨房、客厅 ...

左下角哪个是什么作用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左下角哪个是什么作用?

AC的管理控制器,
随时随地都可以查看,
不过当时不太懂,买了个带硬盘的(UCK-G2-Plus),因为我没有UBNT的摄像头,所以累赘了。。。
其实UCK-G2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AC的管理控制器,
随时随地都可以查看,
不过当时不太懂,买了个带硬盘的(UCK-G2-Plus),因为我没有UBN ...

UBNT的可以软路由吧,在局域网里的电脑上安装个软件就可以了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UBNT的可以软路由吧,在局域网里的电脑上安装个软件就可以了。

我也很好奇,想学习一下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也很好奇,想学习一下。。。

我有试过在我电脑上装了,可以用,不过发现要移除的话还是手机上装个unifi network才行,PC上的控制器没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