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得瑟一下,刚刚买了一批芯片。

楼主(2021-04-03):
无意中看到某商城辉芒微的芯片还有库存。我一直都有用粤原点的其它型号。通过论坛知道这两家其实是一样的芯片。于是乎我观察留意了几天。也在一边研究验证这个芯片是否合适。打算买下这个芯片混合着用。虽然只有799个,加上手上还有别的型号的库存。但是混着用,应该也能用一两个月了。

网友A:
就像吸毒的人,为了解瘾,什么都不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像吸毒的人,为了解瘾,什么都不顾了。

这个很显然不是热门的型号。要不然早没货了。既然大家都不买。我刚好有需要。那就买了而已。我已经留意几天了,库存一直没变动过。也在考虑要不要买,因为只有799个解决不了什么事。

网友B:
xx商城:太不容易了,总算清掉了

网友C:
也用辉茫的芯片,以前碰到一批,芯片出错莫名其妙,换成代理那边拿的就没问题。散货会一批货中有好几个批次的!早期的版本会有BUG.

网友:
我最近买了1.5k stm32 某冷门型号,25元左右,也是用来备用,但很合适我用来替换lpc175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也用辉茫的芯片,以前碰到一批,芯片出错莫名其妙,换成代理那边拿的就没问题。散货会一批货中有好几个批次 ...

你估计是设置了1T模式。这个确实存在不稳定。一般2T或4T。

网友D:
未来还有未来吗?这么搞法.........一地的鸡毛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未来还有未来吗?这么搞法.........一地的鸡毛啊!

也不用太悲观,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网友E:
我下手更早,上月中时我一直在找6脚的,找商城订货也说订不到。看到SOP8的有现货,就将2个辉茫SOP8的芯片扫来了,总共近4千个。

网友F:
估计芯片缺货下半年才能缓解,能买到就是好的。没有下单涨价非常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x商城:太不容易了,总算清掉了

那岂不是更好。双赢,他清货,我刚好有需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下手更早,上月中时我一直在找6脚的,找商城订货也说订不到。看到SOP8的有现货,就将2个辉茫SOP ...

我也用到SOP8,然而找来找去都没货了。手上只剩下400个了。很好奇的是,同行做成品的竟然在打价格战,现在芯片的价格都这么高了,他们都是怎么做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估计芯片缺货下半年才能缓解,能买到就是好的。没有下单涨价非常好

冷门型号,估计货是陈年珍藏版的。价格也没涨。如果是TSSOP20的,早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