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达到1A左右的达林顿驱动IC吗,UN2003只有0.5A

楼主(2021-04-03):
1,有达到1A左右的达林顿驱动IC吗,UN2003只有0.5A
2,有个产品需要用到20个按摩电机,按摩电机的电流都 在0.7A左右,想用分立元件,太麻烦了,UN2003的电流又不够,
3,求电流可以达到以1A的达林顿驱动IC

网友:
这样的电流可以直接用电机驱动芯片了吧,不过你这个路数有点多

网友:
MOSFET 轻松能达到吧 小封装的

楼主:
MOSFET 可以达到的,但是要用的
MOSFET 比较多了,PCB不好弄

网友A:
uln2003单路0.5A,但想稳定的话7路电流总和也最好不超过0.5A,你这单路就0.7A,而且电机启动还有3到5倍电流,差太多了,还是用电机驱动芯片吧

网友:
电机启动电流波形考虑进去  老老实实用MOTO启动芯片

网友:
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。

楼主:
电机启动有MCU软件处理,有软启动的,电流是慢慢上去的啊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ln2003单路0.5A,但想稳定的话7路电流总和也最好不超过0.5A,你这单路就0.7A,而且电机启动还有3到5倍电流 ...

老师,你有用过比较好的多路电机驱动IC吗

网友:
2003两路并联就1A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,你有用过比较好的多路电机驱动IC吗

性价比有要求的话
需要正反转的,rz7899,单路h桥但不能调速
单向需调速的话,eg3003,双路nmos驱动才四五毛,配合双路的nmos芯片呗。产品的话建议eg3002单路,内置比较器,加个采样电阻就能做过流保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性价比有要求的话
需要正反转的,rz7899,单路h桥但不能调速
单向需调速的话,eg3003,双路nmos驱动才四 ...

需要正反转的,rz7899,单路h桥但不能调速

RZ7889 不可以调速啊?

网友C:
有mos管类型的2003,价格高一点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mos管类型的2003,价格高一点。

请教有具体型号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请教有具体型号吗?

东芝有,tbd62003,mos管的,不过还是500ma啊

网友:
tbd62003 支持几个通道同时驱动最大电流输出?不带散热片估计够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正反转的,rz7899,单路h桥但不能调速

RZ7889 不可以调速啊?

国产电机驱动可以调速的规格书会注明吧,比如MX612E。
当然预算足的话,a4950, drv8870之类就随便调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东芝有,tbd62003,mos管的,不过还是500ma啊

同样是500mA,感觉mos会靠谱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