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同事的面试题: 关于 形参直接进行运算与否

楼主(2021-04-03):
原题目是:C语言中在函数内部什么时候需要定义局部变量代替形参进行运算,什么时候直接用形参进行运算?

曾经,某公司的面试官给的题目, 他自己拿不准,丢分啦
各位坛友有正确的答案吗

网友A:
如果形参是数组(也就是指针),为了在修改的时候不破坏原来的内容,就需要复制到另一个局部变量里面修改。非指针的形参在函数内部随便修改无所谓,并不影响调用者。

网友:
传值和传地址的区别吧。出题目是个高难度动作,描述要清晰不多义,传达明确的考查意图。

网友:
我赌一万块钱,C语言的发明者做不对这道题

网友:
做这玩意有啥一样,面向搜索引擎的编程不香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形参是数组(也就是指针),为了在修改的时候不破坏原来的内容,就需要复制到另一个局部变量里面修改。非 ...

这是100分的答案  面试者要的回答

网友:
形参是啥都忘了,我最近还在用 C 写 51 模拟器呢……

网友B:
这样追求标准答案的公司,不去也罢。

在我看来严格意义的 “C直接用形参进行运算” ,除了形参被 const 限定的情况外,都可以进行,原因如下:

a. 在标准 C 定义了,形参的传值是单向的,不应该反向影响调用方;

b. 形参作为指针可以参与运算,而 “修改指向地址的内容” 已经超出了形参运算的范畴,不符合题目设定;

c. 引用式形参,可以反向影响调用方,但属于 C++ 已经超出了标注 C 的范畴,不符合题目设定;

d. 函数原型设定不清,没有严格写明 const 限定,导致调用方、背调方相互猜疑,
  实则调用方应考虑到最大影响(全部改写),被调方应考虑最小影响(全不改写),这样方能最安全耦合。
  结果这两方对于本题的答案是意见必然相反,因而题目如若追求唯一标准答案的话,应该区分这两方立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追求标准答案的公司,不去也罢。

在我看来严格意义的 “C直接用形参进行运算” ,除了形参被 const 限 ...

对正规写库的人来说,是这样的。
声明了不带const的指针参数,就已经表示你要修改它指向的内容。如果你不修改指向内容就应该明确声明为const。
但如果写库的人不够正规,或者是业务代码而不是库代码,没那么多讲究,那么不带const的指针参数会不会被修改就是不保证的。哈哈,自看着办吧,看不见就用最保守的做法

网友:
考这种问题没有意义。
真要找人,有实战经验和独立项目能力更重要。

网友:
区别形参与实参,唯一目的是为了考试,实际使用中从来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

网友:
这玩意儿真不好说,我现在连 c 运算符的优先级都不记得了,通通加括号,反正硬盘够大,电脑 CPU 够快,事儿解决了就行。

网友:
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。
当然必须得有扎实的基础,不然做啥也不行。
这种问题适合象牙塔里的人夸夸其谈,都是在谈论工具,却始终不去解决各种各样实际的问题,就和用各种芯片点流水灯一样。

楼主:
论坛的大牛如云哦   从回帖中就可以看出

网友:
C语言中在函数内部什么时候需要定义局部变量代替形参进行运算,什么时候直接用形参进行运算?

前者是传指针,后者是传值

网友:
这种适合考试比较适合,实际做项目没必要吧  ,,一般面试 你给他弄2个简单的项目,看看能不能做出来就行了,通过他做过的来评估就好了。不能做项目,天花乱坠都没用

网友:
如果我出题则考核算法,或者链表之类的实际应用,才有意义。
反过来,从面试者出的题可以看出面试者的水平

网友:
用C语言写单片机程序N年了,看到“形参”愣了一下,已经忘记这东西跟“实参”的区别了

网友C:
OS_SEM_CTR  OSSemPend (OS_SEM   *p_se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TICK   timeo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OPT    op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TS   *p_t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ERR   *p_err)

这个是ucos的信号量peng函数, OS_ERR   指针指向的内容, 就是被函数内部更改的;

所以形参指针的数据不参与函数运算这说法也不一定靠谱;

linux 内核这些写法到处都是,

正如楼上说的 “这种问题适合象牙塔里的人夸夸其谈,都是在谈论工具,却始终不去解决各种各样实际的问题,”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OS_SEM_CTR  OSSemPend (OS_SEM   *p_se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TICK   timeout,

对于很正规的库来说,函数声明里的指针没带const,就是告诉你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会被改。如果是他不会改的指针,声明里都带着const呢。
你看标准c库的str系列函数就知道了,比如strcat,一个参数会被改,一个不会,所以会被改的那个就不带const,不改的那个就带

网友:
数据类型不同需要重新定义,不然导致数据运算越界

网友:
如果形参是一个指针,那么你申请一个局部变量代替他一样可以修改它指向的内容。
所以我认为形参本身就是一个局部变量,找一个局部变量来替换他是没有必要的
只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可以替换,就是在函数内部这个形参可以起一个更好的具体的名字时
比如:
void student(u8 para1, u8 para2)
{
    u8 age = para1;
    u8 class = para2;
}

网友:
一直没搞清楚形参与实参的区别。  或者说,我理解的形参和实参,不是楼上很多人说的那回事。  我还经常写 C 程序呢,真是惭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很正规的库来说,函数声明里的指针没带const,就是告诉你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会被改。如果是他不会改 ...

对于指针参数来说,形参到底是这个指针(传值)还是指针指向的内容(感觉好扯)?显然只是指针本身,指针指向的内容修改与否跟形参运算有啥关系。那么就无所谓改不改了,C函数只能传值无法传引用,形参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参与运算。

网友:
实参和形参,好久远的提法,上一次听说是在十多年前的大学课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