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V 6W太阳能不给电池充电直接输出需要稳压吗?

楼主(2021-04-03):
公司一款产品用在户外,已经内置了一次性锂电池,现在想延长电池使用时间。本来想用磷酸铁锂加太阳能充电的,可是户外环境冬天能到零下20度,没办法使用。

现在想保留一次性锂电,外加一块小太阳能,太阳能负责白天有光照时供电,这样电池的使用时间就能延长了。

没弄过太阳能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加二极管接入LDO,还是加个DCDC稳个压好一点。

还有就是需不需要考虑MPPT,我看了CN372这些有MPPT功能的都是要带电池的,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输出。

设备功耗很低的,正常时间2ma以内,突发功耗30ma内,时间2秒左右。

网友:
当然需要稳压,太阳能压差很大的。

网友A:
如果成本允许,太阳能电池加超级电容作主电源,一次性电池作辅助电源。

网友B:
能量采集芯片就可以对太阳能或者其它微弱能量收集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量采集芯片就可以对太阳能或者其它微弱能量收集起来

哈哈,用不起,用不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成本允许,太阳能电池加超级电容作主电源,一次性电池作辅助电源。

这样的电路可行吗?

网友:
mppt芯片,ti有不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电路可行吗?

认为可行,太阳能板输出端的二极管和稳压管没必要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电路可行吗?

电路原理没问题。
目前的电路结构,1F容量怕是远远不够。
电容实际可用的放电区间只有1.4V(5-3.6),按照平均电流2mA计算,假设每天有效日照4小时,C=IT/U=0.002*20*3600/1.4=102.86F。

网友:
这种简单的玩意你用MPPT或者是什么微能量收集方案增加的成本,还不如加大太阳能电池板面积实在。你那个方案挺好的,不过超级电容后面的二极管可以取消,意义不大,超级电容的漏电一般是可以接受的。

网友:
搞个小的钛酸锂电池,低温下用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