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得万R3361A开机噪底好像出问题了,知道的指点下,谢了

楼主(2021-04-03):
以前工作用的一台R3361A,二手的爱得万多机器,放置了有几年了,今天开机那会还正常,不过一会屏幕上面的噪底就变成下图的样子了,目前不知道如何搞,一点点头绪都没有,也不知道是那一方面出问题了,希望知道的大神指点下,谢谢

网友A:
后面有VGA输出吗,外接显示器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面有VGA输出吗,外接显示器看看

后面没有视频输出,只有参考输入,GPIB之类的接口

网友:
好老的机器换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