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mo中定义全局变量default_kv_table的作用?

楼主(2021-04-04):
移植FLASH DB到F407,用W25Q128

demo的main文件定义了
static struct fdb_default_kv_node default_kv_table[] = {
        {"username", "armink", 0}, /* string KV */
        {"password", "123456", 0}, /* string KV */
        {"boot_count", &boot_count, sizeof(boot_count)}, /* int type KV */
        {"boot_time", &boot_time, sizeof(boot_time)},    /* int array type KV */
};
这些username,password,boot_count是否已经作为KV保存到了FLASH中?

我试着增加了一个float type KV,然后通过fdb_kv_get_blob获取压力值,但进入了fail
default_kv_table里面定义的值,所以是否已经存入了FLASH中,还是说我用错了?
这个default_kv_table有什么意义吗

网友(2021-05-12):
好像是初始化的时候才会保存那个结构体,你的程序已经初始化过了,就不会在保存那个结构体了

网友(2022-02-22):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,一时半会还没理解,但是用fdb_kv_set()可以把记录加进去,然后用fdb_kv_print()可以打印出来。

网友:
明白了,flash download 设置中要擦除整片flash,因为用的是片内的flash,所以只擦扇区的话后面的数据库分区还是原来的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