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换能器前级驱动方案咨询

楼主(2021-04-04):
医疗行业的一款产品,需要驱动超声波换能器,频率1兆赫,电压最大1000V,功率大概几百瓦。可控制输出波形的个数,和输出间隔(PRF),以前没搞过,一点头绪没有。求思路指导

网友A:
这个功率级的没碰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率级的没碰过。

小功率的也可以参考一下啊,至少先懂得啊

网友B:
正在做超声波驱动的路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在做超声波驱动的路过

求解惑,求上车

网友:
精度什么的都没讲,不过我做过超声波用的是fpga方案,单片机实现起来比较困难,效果还不好。

网友:
用DDS怎么样

网友:
批量DDS,都不一定行,这种高频率,大功率,是个难点,追频驱动。都难实现。

楼主:
那就分解成两部分,第一部分要求,如何获得1兆赫,功率100瓦,幅值范围0-500V的脉冲方波?解决了这个再解决其它的行吗

网友C:
这个用锁相环,我前段时间玩过500 KHz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用锁相环,我前段时间玩过500 KHz的。

为啥要用锁相环?仅仅是为了产生目标频率的信号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啥要用锁相环?仅仅是为了产生目标频率的信号吗?

频率要随时调整的,时刻处于谐振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频率要随时调整的,时刻处于谐振状态。

根据超声换能器的特点,驱动频率随时调整,这个比较难,有成熟的思路吗

网友:
最好是买台同类产品,看看别人的成熟方案,再在这基础上,实当做点调整。

网友D:
买台机器回来研究吧,去年3W一台,现在800一台!!!

楼主:
集思广益,锁相环,DDS,买台成品,我学习一下,多谢各位。精度指标老板都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买台机器回来研究吧,去年3W一台,现在800一台!!!

1MHz,几百瓦功率级别,几百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集思广益,锁相环,DDS,买台成品,我学习一下,多谢各位。精度指标老板都不知道 ...

要控制脉冲个数,估计得用DDS,要频率追踪,输出电压电流相位采样,然后取相位差AD转换后微调频率,MHz级,功率几百W(我的理解是300以上,因为无三不成几),电压千伏级,功放可靠是难点。

网友:
像是宽带声纳发射器的需求啊。
脉冲驱动要追频不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