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猫贴着“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设备(GPON)”,应该支持千兆接入?

楼主(2021-04-05):
这是2013年装宽带时候,电信给的光猫,按我的理解写着GPON肯定就是支持千兆接入的,现在用着100M宽带。

近段时间电信有预存话费就升级到500M的活动,我觉得我光猫支持千兆的,只要电信下发一些指令就行,无需上门调测什么的。

不过联系电信,对方说我要换光猫,要上门调测,当然都是要收费的。

网友A:
他们的盈利点。。。。。我试过照着他们的那个码,填入新光猫,一样配置不成功,后台被设置过了;最后还得让他们拿新光猫;好处就是我们这里旧的好像免费,新的要100元,但是一般人都是会选要新光猫吧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的盈利点。。。。。我试过照着他们的那个码,填入新光猫,一样配置不成功,后台被设置过了;最后还得让 ...

我就是想上行能跟着一起提高点,方便外面时候访问家里电脑。目前上行是20M。

网友:
投诉网速不达标,让他们免费换。

网友:
别想了,老老实实换吧,2012年能给你百兆光猫已经很不错了

网友B:
老的网口可能是百兆的。

网友:
一般有一个标着千兆口吧?或者直接插到电脑上试试应该就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的网口可能是百兆的。

光猫的网口1是千兆的,这些也是确认过的了,所以才觉得电信非得换光猫,似乎没必要

网友C:
楼主 叫他 给IPV6 或者固定IP4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叫他 给IPV6 或者固定IP4看看

可不敢那么贪心,已经有公网IPV4地址了,几个月变一次,也很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不敢那么贪心,已经有公网IPV4地址了,几个月变一次,也很不错了

需要加钱吗

楼主:
电信很早就是有公网IPV4地址的,后来被改成了内网地址,打电话去让他们改回公网地址了,不用加钱的。

网友:
移动光纤送了3个月千兆,百度网盘封顶50mb/s,cpu已经占满了一个核了,没法再快了。国外网站照样卡成死狗。关键是这货的无线太垃圾了,不建议用。我连笔记本干了两天干死机了,现在后面挂个无线交换机,不再用自带的无线了。

网友:
有必要换猫,新猫大概率不再是gpon而是xgpon了

很多地区电信在同一张光网上提供gpon->xgpon/epon->10gepon的平滑升级
简单地说就是局端两套设备,对应低速率用户和高速率用户
两套设备通过波分复用同一张光纤网络
用户端onu可以根据开通带宽的不同,使用低速率设备或者高速设备

楼主升级为500m,算是高速率用户;如果不换光猫,那会跟其他低速率用户挤在一起
或许能达标(同一个OLT端口下用户较少);或许不能达标,甚至还会影响其他用户

所以按照电信的规范,应该是要换猫的;否则服务质量无法承诺

网友D:
广州换猫是免费的,我都换2次了,200升300换一次,300升500又换一次。

网友:
楼上妇圣,我的北京电信,200升300,300升500,为啥都不给我换,现在依然是ZTE F650A
看来我得找电信拼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广州换猫是免费的,我都换2次了,200升300换一次,300升500又换一次。

大师你现在500M宽带,光猫用的是桥接吧?用的什么路由器?

网友E:
确实需要换的gpon是一种激光通讯标准,光路支持能到千兆,但是你电口是百兆的,还有处理器芯片也可能是百兆了。所以必须换没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确实需要换的gpon是一种激光通讯标准,光路支持能到千兆,但是你电口是百兆的,还有处理器芯片也可能是百兆 ...

我这个确定是千兆光猫,网口1也是千兆的。
估计电信的一些标准改了要与时俱进,不过收费也不算贵.
新光猫+调测费100块钱,退网要还光猫,不然交300块钱。超过一年损坏也要自己掏钱,我这中兴光猫工作7年多没坏,算质量不错了。

楼主:
今天电信的工作人员来换了光猫,开始几个小时下行测速的确是500M,然后下行就被限速200M了,只是测速,流量估计都不到5G,运营商都喜欢玩阴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电信的工作人员来换了光猫,开始几个小时下行测速的确是500M,然后下行就被限速200M了,只是测速,流量 ...

电脑直连光猫试试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电信的工作人员来换了光猫,开始几个小时下行测速的确是500M,然后下行就被限速200M了,只是测速,流量 ...

这么明显的问题,直接报修-运营商内部投诉-工信部投诉
可能不需要玩完整套,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坐标河北,前段时间晚上突然不能上网,显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,后来说光纤割接,然后保修,维修来了说要换光猫(100元),端口没信号了,后来发现座机电话通,iTV通,就让他去机房给弄弄,过一天就给弄好了,说是换新设备账户丢失。
PS:杭州时候光猫都不要花钱

楼主(2021-05-07):
升级500M后,用了2,3个星期了,当天被限速,但是后来正常了,我是看上了50M上行带宽。
路由器是闲鱼买的矿渣  小娱C1,100块钱包邮,合用也不算贵。
刷openwrt不开hwnat跑500M也能轻松应付,hwnat性能虽然性能强,但是不稳定容易崩溃。
至于旧光猫,其实肯定是支持千兆的,不换的话就没办法收上门调测费。
电信的外包师傅也要养家糊口,100块钱调测费也没什么所谓了,新光猫没收费,不过一年后坏了就得花钱再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