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诸位:只有裸片的IC,研发时打样怎么搞?

楼主(2021-04-05):
如题,看到很多片子只有裸片,请问打样的时候该怎么搞?

网友:
找邦定厂邦定

网友A:
自己画个测试板,按2楼的办法做样板验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画个测试板,按2楼的办法做样板验证。

或者淘宝买个二手邦定机和铝线,先练手,熟了再上真片子。。这俩货手工的貌似不算太贵。效率就甭想了,10秒能打1个点就非常牛x了。

网友:
邦定片一般都有封装好的样片供开发调试用的,没有的都是功能相对简单的芯片,直接找邦定厂弄。

网友:
伟天星手绑机你值得拥有

网友:
金丝键合,金刚石衬底烧结。毫米波的平板电容和氮化镓裸片大都这样搞。

网友:
裸片么,找个邦定厂家连板子发给他让他们邦定后牛屎封不就好了

网友:
绑定的 如果是OTP的 中间不要封胶  还能用紫外线擦除  多次烧录的。

网友:
我朋友有绑定机,可以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