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以太网接入方案的比较,大家选择哪一种

楼主(2021-04-05):
1:MAC+PHY方案
STM32F107  等等这类  内部自带MAC+PHY等方案

2:由MCU+硬件协议栈芯片(内含MAC和PHY)直接加网络接口

常见的太网系列芯片:W5100、W5200、W5300和W5500
那么   哪一款稳定性最佳

网友:
我一般用第一种。千兆没有第二种呵呵

网友A:
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CH579也可以啊,几块钱一个

网友B:
沁恒的串口转以太网口,不要太简单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CH579也可以啊,几块钱一个

摆渡搜索到论坛上面的帖子  ,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16463-1-1.html       坛友回复是具有典型的的国产性格--不稳定   不知道现在改善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摆渡搜索到论坛上面的帖子  ,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16463-1-1.html       坛友回复是具有典型 ...

我就用这个做了个家用的小板子,控制家里卷帘门。
一开始时候,官方给的网络库,芯片大概率不能正常启动,本来放弃的了,后来无意官网看了下,更新了网络库,下载下来替换后一切正常了。
当时官网那个网络库文件版本号没变,只是体积变化了,估计有BUG就静悄悄地更新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沁恒的串口转以太网口,不要太简单了!

有型号吗?我想了解一些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型号吗?我想了解一些。

CH9121可以看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有型号吗?我想了解一些。

ch9121是以太网转串口,还得单片机来处理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H9121可以看看。

谢谢,刚好比较适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ch9121是以太网转串口,还得单片机来处理数据

有没有内置单片机,以太网部分简单设置一下就能用最好。太复杂的搞不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内置单片机,以太网部分简单设置一下就能用最好。太复杂的搞不懂。 ...

那就用我前面说的ch579,内置单片机,当然要速度快的也有,得自己去沁恒网站找了。

ch579f才28个脚,有现成的范例,直接就能联网,相当简单。至于是否耐操就不知道了,我也只是用过,没拿来做过产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用我前面说的ch579,内置单片机,当然要速度快的也有,得自己去沁恒网站找了。

ch579f才28个脚,有 ...

非常感谢,等两天细看一下。

网友:
esp32看一下,以太网,wifi,蓝牙全都有了。

网友:
Nuc980  nuc972

网友:
价格上107+phy芯片优势不明显,甚至有的phy还贵一些

网友:
小数据量的建议w5500,已经批量上万了,第一种方案得走lwip,做稳定非常难,还不如直接上能走linux的芯片方案。

网友:
都还行,LWIP得排点雷就是,稳定性都还行

网友:
两种都用过,感觉都挺稳定的,第一种需要调LWIP这类协议栈,更考验经验。如果要简单,感觉第二种简单一些,只要有个SPI口就可以往上面挂(W5500),不过只能做 100Mbps。

网友E:
nuc972现在也不好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nuc972现在也不好买了。

哎,现在啥都不好买。

网友:
第一种方案,KEIL自带RTE配置,功能多多

网友:
现在 不是 能买到啥 用啥吗?

网友:
esp32 + micropython  联网也就几行代码,不能再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