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tm32h7的hal库完成spi数据收发失败,有没有遇到过的!

楼主(2021-04-05):
我的stm32通过spi跟fpga连,rs485跟pc机连。
我的stm32里面用的是hal库的spi函数。起初跟fpga这边的spi都已经调通了。
然后把设备给pc端做上位机的同事调。调了一会设备上传数据就挂了。
本以为可能是硬件问题,换了一块新的,刚开始确实没问题,上位机同事调了一会还是挂掉了。
debug了一下,发现的spi的发送函数HAL_SPI_Transmit,返回状态中的错误包含了HAL_SPI_ERROR_UDR,HAL_SPI_ERROR_MODF,HAL_SPI_ERROR_FRE三种错误。
这三种状态都是在HAL_SPI_Transmit调用SPI_CloseTransfer函数的时候 | 到返回状态变量中的。
确定了HAL_SPI_Transmit是持续被调用的,用示波器打了一下spi的各条线,什么信号都没有。
现在毫无头绪,有没有坛友给指个路的!!!

又测试了一下io,并没有坏。感觉不像是硬件的问题。
还有一个现象是,使用HAL_SPI_Transmit_It配置了发送。监测spi的发送计数器,正常情况下计数器会一直--直到0。现在的话,计数器配置完了之后,过了很久,一个byte都没有发出去。
什么情况下会导致spi一个byte都发不出去?

HAL_SPI_ERROR_UDR对应的寄存器bit为UDR:underrun at slave transmission mode   Note: UDR flag applies to Slave mode only
这意思是只会在设备处于slave mode的时候触发,但是我的设备是全程主设备啊!!
HAL_SPI_ERROR_MODF对应的寄存器bit为MODF:mode fault
HAL_SPI_ERROR_FRE对应的寄存器bit为TIFRE: TI frame format error
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啊,我配置的是协议是motorola的标准spi协议啊

查了一天,发现在初始化SPI之后,SPI的寄存器全部自动清零了。现在只能用之前再初始化一次。
好奇怪的现象啊,设备没有复位,其他外设寄存器也没有复位,只有spi寄存器,会清零一次。

完了,问题找到了,有个数组越界了。真的是服了我自己

网友:
h7用下来感觉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,很难驾驭。读取25q128用spi也有问题,后来换成qspi了

网友:
我倒是h7的spi dma双缓冲,数据正中间位置有概率会读到一个0x00字节
寄存器配置看不出问题,MPU和cache都看过,关了中断用轮询也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