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下我这样的电源隔离方案可行吗?

楼主(2021-04-06):
输入:DC24V,最好支持宽压18~30V左右
输出:2路隔离5V/100mA,一路通过LDO后给单片机,一路给485通讯。

最开始想到的是使用专用宽压输入的隔离电源模块,直接2路隔离5V输出。但查了下貌似价格都不便宜。后来想了下干脆直接用XL1509之类的降压芯片,先降到5V,再使用2片BS0505之类的隔离模块,这样成本反而不高,不知道这样使用有什么问题没有?

网友:
完全没问题,注意前级降压能负载后端的全部功耗就行

网友:
没问题前级降压芯片满足功率要求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