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A焊盘间距大,直接用焊锡丝,有什么办法?

楼主(2021-04-06):
PCBA焊盘间距大,间隙2.5mm,直接用焊锡丝,有什么办法?  具体参见图片
烙铁头换了“刀”字型的, 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要将2个焊盘短路?
那看你是量产还是做样?
做样将温度调低一点.
量产搞跳线或0R电阻.

网友:
多加焊锡就可以

网友:
温度调低点

网友:
烙铁温度低一点,就可以架上了。

网友:
多搞点焊锡,低点温度,少搞点松香

网友:
用一个环氧板或者废弃电路板钻个孔,把孔对上你焊接地方,然后在孔内堆锡,不要太爽不要太圆满。

指的是焊点圆。

网友:
先学学语文,再学学画板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把烙铁 调低温度,再试一下, 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实在搞不定单芯铜线两头焊一段

网友:
焊接效率会很低,用个细铜丝搭个桥再上焊锡容易

网友:
某宝搜贴片铜块,各种规格应有尽有。

楼主:
太棒了, 还有这样现成的东东, 受教了.

网友:
先把语文学好

网友:
温度调低即可

网友:
单独几个的话剪点引脚腿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