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606两片构成16通道同步测量,数据总线可以并联吗?

楼主(2021-04-06):
是这样的,我想用一片主控芯片外接两片7606构成16路同步采集,准备用16位总线方式,两片7606的数据总线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吧,又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?

楼主:
如果可行的话,以后可以扩展24路,32路。。。

网友A:
当然可以了,不过7606比较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了,不过7606比较贵

有内部基准,单电源供电,还能差分输入。
贵的有道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了,不过7606比较贵

谢谢,主控让两片7606分别输出,应该不会有啥冲突

网友:
我6片并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主控让两片7606分别输出,应该不会有啥冲突

没有任何问题,很常规的应用嘛

网友:
常规应用,用片选分时使用总线

网友:
ad7606好芯片,挺好用的

网友:
对了,你直接用7616多方便,一个芯片搞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