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好的DC/DC隔离电源,值得推荐!

楼主(2021-04-06):
原来方案上用LM5030推挽做的24V 隔离电源+输出光耦 反馈进行恒压,功率8W左右,好不容易做到85%的效率,但是因为开关频率比较高,导致输出高频EMI较多.
在网上买了成品模块,尽然这么小尺寸(一块钱硬币大小,25.4X25.4X11)能做到10W输出同时9-36V宽压输入,效率接近90%,同时EMI噪声很低(纹波噪声展开非开关脉冲式),这个真是牛了去了。

很好奇这类模块用什么驱动 能宽压+高效+隔离+低开关噪声?感觉上不是推挽式的。

网友:
怎么搜不到呢? LZ给个连接看看  谢谢!

楼主:
某宝 搜hi-link

楼主:
有电源高手来判断下可能的方案么?实在是很牛。

网友:
是否为LLC方式,这种噪声小

网友:
不知道用于16位adc转换,噪声如何?

网友A:
就是普通反激式。效率所以做的高是因为你上图的模块是24伏输出的,在整流二极管上的压降相对24V比例就小了。要是5伏2A输出的话,这上面的损耗就10%。之前做5V输出的隔离电源。买了这个品牌的,金升阳的,爱浦电子的,godsend的测试,其中他家的效率是最低的,只有78%左右。

网友:
你图上没看到Y电容。要是没加Y电容的话,可以在初级和次级间加1-10nF的Y电容,这些成品模块一般用1206封装的贴片电容,估计耐压在1-2KVDC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普通反激式。效率所以做的高是因为你上图的模块是24伏输出的,在整流二极管上的压降相对24V比例就小了 ...

有咩有效率高的隔离方案推荐啊,5V 3-4A,这个比较常用,效率稍微低一点低发热受不了

网友:
听大神讲课

网友B:
现在10W的SIP封装,只有这个一半的大小。

楼主:
3842等vcc好像都要高于11v才能工作,这个vcc实际9v就启动了,另外在硬币大的空间放了所有元件和稳压,很厉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10W的SIP封装,只有这个一半的大小。

什么品牌或型号推荐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品牌或型号推荐下

URB2405S-10WR3

楼主:
金升阳,也是9-36v输入,估计是一样的方案

网友:
就是普通的反激,38XX系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