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汽车,会否使用董明珠的银隆铁锂电池?

楼主(2021-04-07):
如果使用,就精彩了..... 雷军肯定跟董明珠有路 :)

网友:
夫妻套路啊

网友A(2022-01-15):
不可能的,续航太短了,估计上车开动不久很快就感觉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的,续航太短了,估计上车开动不久很快就感觉就不行了。

是这家的铁锂电池哦,不是钛酸锂哦。

BYD,TSL都用的铁锂,所以续航问题不大?

网友:
如果真是钛酸锂,续航能到5-600,那就真值得买了,2W次的充电寿命,车开废了电池也不会坏。

网友:
钛锂,铅酸电池一样的能量密度,单体电压底,保护电路复杂,容易鼓涨,价格贵。除非特别原因,一般不会选用的

网友:
钛锂可以做HEV

网友B:
我大胆预言一下,下一个入汽车的肯定是DJI。
小米造车,确实是电车的利润率太高了,像TSL看齐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大胆预言一下,下一个入汽车的肯定是DJI。
小米造车,确实是电车的利润率太高了,像TSL看齐..... ...

DJI已经准备造车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的,续航太短了,估计上车开动不久很快就感觉就不行了。

几分钟?

网友:
是啊,不够持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