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,求推荐一款带触摸按键的mcu

楼主(2021-04-07):
需求:11通道,3.3-5v,i2c接口(从机),低功耗:sleep小于19uA,正常工作小于4mA。每个通道的按键都能唤醒设备,另外还需要预留两个gpio作为外部中断输入。

已经问过合泰那边,交期太长。所以要另外找其他的。

有大哥使用过类似的芯片吗?求推荐

楼主:
想用ATtiny3217,之前没用过avr,不知道有没有坑

网友A:
https://www.socmcu.com/index.php?m=Product&a=index&bid=5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socmcu.com/index.php?m=Product&a=index&bid=53

赛元昨天看过了,技术有点高冷,问点东西都没回复。可能我们公司实力不够吧,而且听说现在也拿不到货

网友:
不小心直接发出了

赛元的触控系列,可能有满足要求的。用过他家的MCU,不过应用场景不一样,你自己评估下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使用场景,ST和MSP430都有型号支持电容触摸按键,并且有对应的驱动库

网友:
现在不是赛元拿不到货,但凡是个单片机,都缺货

网友:
小蜜蜂呢

网友:
芯旺微有触摸的KF32LS201  我这个贴子有评估板转让

网友:
BS83B12 HT的

楼主:
HT,问过交期要到明年

网友:
赛元的,现在也没多少货可拿了。

网友:
在不缺货的年代,很多人推荐,现在什么型号都缺货,不敢推荐自己用的型号了,少一个人用,多一份拿到货的机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赛元昨天看过了,技术有点高冷,问点东西都没回复。可能我们公司实力不够吧,而且听说现在也拿不到货 ...

这边的代理打两次电话都不接,,,不知道为何,,,是没有芯片了,还是,,

网友:
赛元芯片确实可以,只是缺货严重。

网友B:
看看凌通这个芯片能否满足需求,交期稳定。需要的话请私信,价格也很实惠。连接是规格书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ZJCBwiFbkc6UjNv-FubK3Q
提取码:1234

网友:
小蜜蜂EFM8SB系列的,

网友:
8位触摸的 不用推荐了 因为你的先买到货再说其他的。

网友:
你好,我司代理中基国威的F0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

网友:
赛元,估计也没货

网友:
赛普拉斯的,关键是缺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凌通这个芯片能否满足需求,交期稳定。需要的话请私信,价格也很实惠。连接是规格书链接:https://pan. ...

原厂,还是代理呀,
正在找比较稳定的MCU供货商,
今天做方案,被MCU搞得头大的路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厂,还是代理呀,
正在找比较稳定的MCU供货商,
今天做方案,被MCU搞得头大的路过。 ...

代理,这个芯片原厂不做

网友D:
ca51f551s3 非常合适合适,我这里有货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a51f551s3 非常合适合适,我这里有货源。

能留个联系方式吗

网友:
触摸按键芯片 STC8H4K64TR-45I-LQFP48   TouchKey, RTC, DMA   下个季度送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ca51f551s3 非常合适合适,我这里有货源。

锦锐的东西官网上都不公开资料,比起赛元真心没法比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凌通这个芯片能否满足需求,交期稳定。需要的话请私信,价格也很实惠。连接是规格书链接:https://pan. ...

这个供货如何?你们是代理还是,我想试试这个IC就怕后面没货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锦锐的东西官网上都不公开资料,比起赛元真心没法比

都是代理商推的。找业务就有所有资料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都是代理商推的。找业务就有所有资料的

CYPRESS PSOC符合他的需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供货如何?你们是代理还是,我想试试这个IC就怕后面没货啊

我们是代理,要看你量,如果月30k以内还是可以分到货的,多了不好说,每个月提计划,并订下一个月的货,交期40天左右,台湾发过来,所以时间比较长。

网友:
看看Azoteq这个芯片IQS7211A QFN20 (3 x 3 x 0.5 mm) - 0.4mm pitch 能否满足需求,交期稳定。需要的话请私信,价格也很实惠。

互容模式可多达4x8个按键。

请看图片中的功耗描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CYPRESS PSOC符合他的需求

可以推个具体的型号吗

网友(2021-05-10):
引用 楼主:
可以推个具体的型号吗

13418750815请联系汪工

网友:
N32G032P6W7,11通道电容触摸,支持低功耗状态下唤醒.

网友:
芯圣的没人用吗?

楼主(2021-12-01):
还有推荐的吗?之前选用了一款国产的,现在睡眠唤醒出现了问题,功耗过大,需要重新找方案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推荐的吗?之前选用了一款国产的,现在睡眠唤醒出现了问题,功耗过大,需要重新找方案了 ...

找我吧。我们IC不缺货。性能绝对没问题。

网友G:
11个通道都需要唤醒,唤醒速度有要求吗?
19ua的指标不好做,能降低功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睡眠时间,但是唤醒速度会变慢。

网友H:
现在我们的一款IC,指标如下:超过8CH,得使用互容模式。
通讯接口:I2C+Int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现在我们的一款IC,指标如下:超过8CH,得使用互容模式。
通讯接口:I2C+Int ...

抗干扰能力怎么样,ESD CS EFT都能过多少

楼主:
目前我在用的一款ic,正常工作功耗为2.4mA,,待机功耗在9uA左右,但是出现一种情况。

在正常工作的时候,倒放在防静电的桌面,等芯片进入休眠后,再反过来,就没办法唤醒了。

厂家解析说是因为休眠前,更新了环境电容,而睡眠后不会更新环境电容,导致我翻过来的时候,环境电容还是睡眠前的值,所以导致没办法唤醒(因为环境电容不一样,触摸失效了)。

后面增加了睡眠时定时扫描更新环境电容,问题到时候解决了。但是同时导致了待机功耗升到145uA。原厂说是芯片触摸机制的问题,没办法解决这个功耗问题,

因为我是电池供电的,这个功耗是没办法接受的,所以只能再找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11个通道都需要唤醒,唤醒速度有要求吗?
19ua的指标不好做,能降低功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睡眠时间,但 ...

我现在睡眠扫描大概30ms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现在我们的一款IC,指标如下:超过8CH,得使用互容模式。
通讯接口:I2C+Int ...

我这边需要11键,自容。

网友:
维晟7130,QFN20和SOP20有货。联系方式已私信。
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找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抗干扰能力怎么样,ESD CS EFT都能过多少

我们有案子可以过12KV的ESD,就是触摸通道上加电阻的方式(再高的等级估计就要加TVS管了)。
CS和EFT这个跟LDO 及输入电源接口有关,客户都是自己搞定。
很少咨询我们过这个测试的。都是静电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边需要11键,自容。

自互容一体的IC。这个是用在智能门锁上的例子。
专门找了一个智能锁的板子,用我们的IC做了互容 12个按键,在这个板子中间有RC522的RF天线线圈。
用了剩下的两个触摸IO中的其中一个做自容长距离唤醒,主要是检测当使用IC卡刷卡的时候,
检测到卡或者手靠近的时候,软件处理不要让RC522发射通讯RF干扰到触摸IC的电容检测。
在Arduino平台上,软件完美运行。串口打印按键检测和卡ID的检测,IC卡的加密通信的就没有
深入编写软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