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南京微盟的LDO ME62XX吗?打算用来替换SPX3819

楼主(2021-04-07):
不但单片机价格涨,LDO也涨得用不起了,沃特法克!

网友A:
ME系列不是很常用吗?  注意看下  VDROP  和输出电流

网友B:
国产件里面,算是品质不错的一家。比圣邦微差点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E系列不是很常用吗?  注意看下  VDROP  和输出电流

以前大部分用的都是进口芯片,现在头大得1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国产件里面,算是品质不错的一家。比圣邦微差点,

谢谢,先买几片试一下

网友C:
就是垃圾货,见一回骂一回。
上电过冲害死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就是垃圾货,见一回骂一回。
上电过冲害死人。

过冲,应该是选错型号,有不过冲的型号,我也被坑过一次,5000片板,烧了我几十个STM32030芯片。
不是前几年的事情,现在要是烧了我这么多芯片,估计要去他们工厂骂娘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过冲,应该是选错型号,有不过冲的型号,我也被坑过一次,5000片板,烧了我几十个STM32030芯片。
不是前 ...

有家做产品的,用的微盟的垃圾LDO ,上万片的出问题。
就是他的产品质量问题,垃圾玩意,不能洗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过冲,应该是选错型号,有不过冲的型号,我也被坑过一次,5000片板,烧了我几十个STM32030芯片。
不是前 ...

幸好问了一下,要不然就掉到坑里了,有具体型号推荐吗?
Vin = 12V, Vout = 3.3V, Iout = 300~500 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家做产品的,用的微盟的垃圾LDO ,上万片的出问题。
就是他的产品质量问题。

这么恐怖啊,可以说下具体是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幸好问了一下,要不然就掉到坑里了,有具体型号推荐吗?
Vin = 12V, Vout = 3.3V, Iout = 300~500 mA
谢 ...

耗散功率P=Vdrop * I = (12-3.3) * 0.5 = 4.35W,旧料SPX3819就算用热阻最好的DFN-8,也没办法持续输出0.5A。

网友:
我用过,没啥异常,出了几万颗了 6206

网友:
SPX3819 一直使用, 还是不换比较稳妥.

网友D:
南京微盟已被上海贝岭收购,建议选上海贝岭的,品质好些,我这里在卖

网友E:
去年我还在想他们赶紧关门,居然真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去年我还在想他们赶紧关门,居然真卖了。

他们关门,是老板过劳过世,其他人,可能管理不好这种科技类公司吧。

网友F:
用了几万片ME6210A33PG没出过问题,上电过冲是不是用错电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南京微盟已被上海贝岭收购,建议选上海贝岭的,品质好些,我这里在卖

有没有可以pin to pin直接替代SPX3819M5-L-3-3的?价格怎样?如果合适的话可以先拿100 pcs试试

网友:
用过一批,真心不好用。

网友:
用过微盟的6颗IC,5颗出过问题
LED驱动芯片,电流控制精度只能做到10%,导致照度超范围
12V转5V DCDC芯片,上电的时候有输出有一段时间直接输出12V,烧MCU
锂电池充电IC,5V输入耐压只能到9V,出货不带适配器,市场反馈10几台,直接充电的时候直接冒烟
另一颗锂电池充电IC,静电抗不过接触4KV,一打静电就挂B,现象是:灯乱闪,芯片发热,5V直接和电池短路
6206的LDO,用了两年的没问题,突然有一批,扛不住30mA的冲击电流,MCU无限复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用了几万片ME6210A33PG没出过问题,上电过冲是不是用错电容了。

搞笑,都是老电工了。
垃圾玩意就是垃圾,翻不了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搞笑,都是老电工了。
垃圾玩意就是垃圾,翻不了身。

行吧,可能大家使用场景不一样

网友G(2021-07-11):
引用 网友C:
搞笑,都是老电工了。
垃圾玩意就是垃圾,翻不了身。

笑话

网友(2021-09-12):
引用 网友G:
笑话

这玩意就是垃圾,你觉得是笑话?

网友:
国产ic厂家现在真是多如九毛

网友:
me3116上电也是过冲

网友:
确实有些型号过冲很大 用的时候要测试下。

网友H(2022-01-25):
微盟好多型号有上电过冲的问题,已经被我拉入了黑名单。当时用的是ME6209,输入12V,输出3.3V,上电瞬间可达6V。给客户做了3个样机参展,坏了2个。。。无语啊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微盟好多型号有上电过冲的问题,已经被我拉入了黑名单。当时用的是ME6209,输入12V,输出3.3V,上电瞬间可 ...

就是这个吊几把微盟害死人,今天见到了再骂一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就是这个吊几把微盟害死人,今天见到了再骂一次。

有些低压输入的,过冲问题不明显,但是纹波大,输出接了1个100nf,一个100uf电解,换一个合泰的立马好很多。
总之我是不敢用了,阿里巴巴买山寨的合泰芯片好很多。

网友J:
唉,,,,,SPX3819我用了10年了...现在都是HT7533-7、5,小电流都挺好....去年买了30K-SPX3819,快用完了!

网友:
SPX3819和1117一样经典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唉,,,,,SPX3819我用了10年了...现在都是HT7533-7、5,小电流都挺好....去年买了30K-SPX3819,快用完了! ...

HT7533-7   手册 没有标注 噪声;

SPX3819 接了旁路电容 噪声   最大 40 µVRMS

HT73Lxx  噪声 50µVRMS  ,电流 250mA  ,输入最大6.6V

网友:
AP2112  有用过的吗? 怎么样?

网友:
62xx是抄的torex的xc62xx吧? 问题是xc62xx也没贵多少啊~

网友K(2022-06-27):
上电过冲严重 12V输入,5V输出,2ms输出12V,杀掉单片机好几个

网友:
我也被坑过。

ME6206-33吧。

好多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上电过冲严重 12V输入,5V输出,2ms输出12V,杀掉单片机好几个

可以吃翔了,这个ic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上电过冲严重 12V输入,5V输出,2ms输出12V,杀掉单片机好几个

这种垃圾片子可以拉出去祭天了,国产的真心不敢用, 连个规格书都做不好,还能干嘛?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这种垃圾片子可以拉出去祭天了,国产的真心不敢用, 连个规格书都做不好,还能干嘛? ...

大厂的 测试数据详细 ,

曾经 翻过TI一个电源芯片的 手册,PRSR 是三维的( 横坐标 是 频率和温度 )

一致性 就不清楚了 ,得具体到型号、产地和批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大厂的 测试数据详细 ,

曾经 翻过TI一个电源芯片的 手册,PRSR 是三维的( 横坐标 是 频率和温度 )

留出25%的余量,大厂都会做好yield分析和控制的, 实在是担心也有蛮多的成熟的产品给你用.

网友N:
ME6208A33PG 有1K*7=7K库存,价格按L.C.S.C价格的60%
我们是5v转3.3,用了200多k没坏过一片,是不是运气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ME6208A33PG 有1K*7=7K库存,价格按L.C.S.C价格的60%
我们是5v转3.3,用了200多k没坏过一片,是不是运气好

方便把原理图、bom和pcb晒一下么?

踩坑太折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ME6208A33PG 有1K*7=7K库存,价格按L.C.S.C价格的60%
我们是5v转3.3,用了200多k没坏过一片,是不是运气好

DC-DC 输出到  5v   LDO SPX3819   ,  设置为 多少电压合适呀? https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756875

我用过spx3819,效果不错的,给24位音频adc供电(集成参考源),信噪比100分贝以上(10Hz到100kHz)

有合适的替换也可以测试一下

网友:
他们家和富满贝岭西安航天民芯的都批量用过,没发现什么问题,除了精度一致性一般但也满足使用。

网友K:
SPX3819是目前用过最稳的LDO, 不值得换。 南京的太容易出现过冲,尝试了很多MLCC电容都不行, 36楼,我测试的型号是ME6214A50M3G

网友:
me6233我现在在大批量使用,   几乎没有坏的。。    但是说一下我的应用场景:

usb 5v -》 me6233 -》  3.3v 给 单片机。     本身单片机的电压范围是 2.8-   5.5v  。 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过充没烧单片机。。。

目前项目 也一直在批量生产,算是逃过一劫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SPX3819是目前用过最稳的LDO, 不值得换。 南京的太容易出现过冲,尝试了很多MLCC电容都不行, 36楼,我测 ...

是不是电容ESR的问题?  有的 LDO   输出 电容 ESR  不符合规格 就过冲

微盟的说明书有没有说明?

网友K:
引用 网友M:
是不是电容ESR的问题?  有的 LDO   输出 电容 ESR  不符合规格 就过冲

我是知道ESR由稳定性问题,但是规格书没说这个问题, 我是2.2uf + 100nf 陶瓷电容 也尝试过替换不同组合, 不可能给他搞个电解电容吧 空间没这么大

网友:
ME2107A33M5G 和 ME6251C33M5G 我们也在批量使用,量产了几十K,目前没有发现有异常的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我是知道ESR由稳定性问题,但是规格书没说这个问题, 我是2.2uf + 100nf 陶瓷电容 也尝试过替换不同组合 ...

找客服去问吧。。。如果找得到的话

一般 规格书 不提 ,就用 钽电容

像 50楼  ME6251C33M5G  这个料的说明书 明确 指出可以用 “小型陶瓷电容”,才可以用 MLCC

SPX3819是 指定要 钽电容,电解电容 容量X2

网友K:
引用 网友M:
找客服去问吧。。。如果找得到的话

一般 规格书 不提 ,就用 钽电容

钽电容最小都是1206封装的,加上有要接近1元一个, 如果只能用钽电容的话真的很麻烦了。  规格书对电容频率相关的都没提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钽电容最小都是1206封装的,加上有要接近1元一个, 如果只能用钽电容的话真的很麻烦了。  规格书对电容频 ...

参见40 楼 和 41 楼

一般 用 最贵的料 堆出原型 ,然后找国产供应商 咨询 兼容料 和 替换。

至于找国产说明书来替换的,只有祝你早日翻车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M:
参见40 楼 和 41 楼

一般 用 最贵的料 堆出原型 ,然后找国产供应商 咨询 兼容料 和 替换。

本来我只用进口的,看了这个贴子买了国产的。 一试果然GG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本来我只用进口的,看了这个贴子买了国产的。 一试果然GG

若说明书不全  ,我一般 要折腾2到5次

找原厂人员咨询 合适一些

再就是 抄板直接拆, 比国产说明书靠谱

网友:
微盟确实有问题过冲

网友K:
换了HX6203 无过冲,20V输入都很稳

网友(2022-08-08):
还有个富满的,5v转3.3v,没把我坑死,电压就不稳压了。还不如个温压二极管。垃圾芯片。

网友:
亲测ME6214C33M5G确实有过冲情况,挂了我一个单片机,用示波器专门捕捉了上电电压,输入12V,上电瞬间输出有一毫秒的高电压输出,直接就把单片机搞挂了,就是垃圾货+1。

网友:
换新的国产料,特别是规格书写得比较简单的那些,一定要示波器做实验不要偷懒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K:
换了HX6203 无过冲,20V输入都很稳

请问HX6203 用起来稳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请问HX6203 用起来稳定吗?

稳定已投产

网友:
ti 有
TPS7A26   and  LP2989.

TPS7A26   噪声指标 要low一点 ,不过可以用磁瓷片电容

网友P(2022-12-05):
引用 网友K:
SPX3819是目前用过最稳的LDO, 不值得换。 南京的太容易出现过冲,尝试了很多MLCC电容都不行, 36楼,我测 ...

SPX3819 可以用MLCC电容吗

网友K:
引用 网友P:
SPX3819 可以用MLCC电容吗

可以用。推荐100nf + 1uf / 2.2uf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可以用。推荐100nf + 1uf / 2.2uf

好的,谢谢,最新这个价格便宜了,不想用国产的了

网友:
国内好占的LDO品牌有哪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