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段码屏驱动中软件层是怎样设计的?

楼主(2021-04-07):
如下图所示,段码屏的逻辑设计其实与驱动芯片是匹配的。
请问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设计,一般显示层怎么转换呢?

网友:
按条件输出数据呗。

网友:
数值及跟数值有关的可以封装一下,其它只能条件赋值了吧

网友A:
十多年前,家电KK级出货量代码,自己慢慢看:

ht1621.h

#ifndef __HT1621B_H_
#define __HT1621B_H_

#define LCD_BIT_BUF_LEN 6
#define LCD_START_ADDR (21)

extern uint8 LCD_BitBuf[LCD_BIT_BUF_LEN];

#define LCD_WR_1 {O_1621_WR_1;}
#define LCD_WR_0 {O_1621_WR_0;}

#define LCD_DAT_1 {O_1621_DAT_1;}
#define LCD_DAT_0 {O_1621_DAT_0;}

#define LCD_CS_1 {O_1621_CS_1;}
#define LCD_CS_0 {O_1621_CS_0;}

void LCD_WriteCMD(uint8 cmd);
void LCD_WriteDAT(uint8 addr,uint8 dat);

#define CMD_SYS_DIS 0x00
#define CMD_SYS_EN 0x01
#define CMD_LCD_OFF 0x02
#define CMD_LCD_ON 0x03
#define CMD_TIMER_DIS 0x04
#define CMD_WDT_DIS 0x05
#define CMD_TIMER_EN 0x06
#define CMD_WDT_EN 0x07
#define CMD_TONE_OFF 0x08
#define CMD_TONE_ON 0x09
#define CMD_CLR_TIMER 0x0c
#define CMD_CLR_WDT 0x0e
#define CMD_XTAL_32K 0x16
#define CMD_RC_256K 0x18
#define CMD_EXT_256K 0x1c
#define CMD_BIAS_1_2_O2 0x20
#define CMD_BIAS_1_2_O3 0x24
#define CMD_BIAS_1_2_O4 0x28

#define CMD_BIAS_1_3_O2 0x21
#define CMD_BIAS_1_3_O3 0x25
#define CMD_BIAS_1_3_O4 0x29

#define CMD_IRQ_DIS 0x80
#define CMD_IRQ_EN 0x88
#define CMD_NORMAL 0xe3

void LCD_IO_init(void);
void LCD_init(void);

void LCD_WriteBuf(void);
void LCD_SetBit(uint8 b);
void LCD_ClrBit(uint8 b);
void LCD_SetFullScr(uint8 dat);
void LCD_ClrBuf(void);
void LCD_ClrScr(void);
uint8 LCD_GetBit(uint8 b);

void LCD_BL_ON(void);

void LCD_BL_OFF(void);

//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 LCD 笔画定义 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//

#if 0
#define COM1 0
#define COM2 1
#define COM3 2
#define COM4 3

#define SEG1 0
#define SEG2 0x04
#define SEG3 0x10
#define SEG4 0x14
#define SEG5 0x20
#define SEG6 0x24
#define SEG7 0x30
#define SEG8 0x34
#define SEG9 0x40
#define SEG10 0x44
#define SEG11 0x50
#define SEG_12 0x54
#endif

#define COM1 0
#define COM2 1
#define COM3 2
#define COM4 3

#define SEG1 0
#define SEG2 4
#define SEG3 8
#define SEG4 12
#define SEG5 16
#define SEG6 20
#define SEG7 24
#define SEG8 28
#define SEG9 32
#define SEG10 36
#define SEG11 40
#define SEG_12 44

#define LCD_ICON_SLEEP  (SEG2+COM4)
#define LCD_ICON_TIMER  (SEG6+COM4)
#define LCD_ICON_HEAT  (SEG8+COM4)
#define LCD_ICON_SWING  (SEG9+COM4)
#define LCD_ICON_FAN_1         (SEG11+COM3)
#define LCD_ICON_FAN_2         (SEG11+COM2)
#define LCD_ICON_FAN_3  (SEG11+COM1)
#define LCD_ICON_DRY  (SEG11+COM4)

#define LCD_ICON_COLD         (SEG9+COM1)
#define LCD_ICON_WIND_X  (SEG10+COM1)
#define LCD_ICON_WIND_Y  (SEG10+COM2)
#define LCD_ICON_WIND_Z  (SEG10+COM4)
#define LCD_ICON_WIND_R  (SEG10+COM3)

#define LCD_ICON_CLK  (SEG4+COM4)

#define LCD_1stNUM_a         (SEG1+COM4)
#define LCD_1stNUM_b         (SEG2+COM3)
#define LCD_1stNUM_c         (SEG2+COM2)
#define LCD_1stNUM_d         (SEG2+COM1)
#define LCD_1stNUM_e  (SEG1+COM1)
#define LCD_1stNUM_f   (SEG1+COM3)
#define LCD_1stNUM_g         (SEG1+COM2)

#define LCD_2ndNUM_a  (SEG3+COM4)
#define LCD_2ndNUM_b  (SEG4+COM3)
#define LCD_2ndNUM_c  (SEG4+COM2)
#define LCD_2ndNUM_d  (SEG4+COM1)
#define LCD_2ndNUM_e         (SEG3+COM1)
#define LCD_2ndNUM_f         (SEG3+COM3)
#define LCD_2ndNUM_g  (SEG3+COM2)

#define LCD_3ndNUM_a  (SEG5+COM4)
#define LCD_3ndNUM_b  (SEG6+COM3)
#define LCD_3ndNUM_c  (SEG6+COM2)
#define LCD_3ndNUM_d  (SEG6+COM1)
#define LCD_3ndNUM_e  (SEG5+COM1)
#define LCD_3ndNUM_f  (SEG5+COM3)
#define LCD_3ndNUM_g  (SEG5+COM2)

#define LCD_4ndNUM_a  (SEG7+COM4)
#define LCD_4ndNUM_b  (SEG8+COM3)
#define LCD_4ndNUM_c  (SEG8+COM2)
#define LCD_4ndNUM_d  (SEG8+COM1)
#define LCD_4ndNUM_e (SEG7+COM1)
#define LCD_4ndNUM_f  (SEG7+COM3)
#define LCD_4ndNUM_g (SEG7+COM2)

#if 0
#define LCD_ICON_SLEEP 8
#define LCD_ICON_TIMER 24
#define LCD_ICON_HEAT 32
#define LCD_ICON_SWING 36
#define LCD_ICON_FAN_1        43
#define LCD_ICON_FAN_2 42
#define LCD_ICON_FAN_3 41
#define LCD_ICON_DRY 44

#define LCD_ICON_COLD        33
#define LCD_ICON_WIND_X 37
#define LCD_ICON_WIND_Y 38
#define LCD_ICON_WIND_Z 40
#define LCD_ICON_WIND_R 39

#define LCD_ICON_CLK 16

#define LCD_1stNUM_a 4
#define LCD_1stNUM_b 7
#define LCD_1stNUM_c 6
#define LCD_1stNUM_d 5
#define LCD_1stNUM_e 0 (SEG_1+COM_1)
#define LCD_1stNUM_f 3
#define LCD_1stNUM_g 1

#define LCD_2ndNUM_a 12
#define LCD_2ndNUM_b 15
#define LCD_2ndNUM_c 14
#define LCD_2ndNUM_d 13
#define LCD_2ndNUM_e 9
#define LCD_2ndNUM_f 11
#define LCD_2ndNUM_g 10

#define LCD_3ndNUM_a 20
#define LCD_3ndNUM_b 23
#define LCD_3ndNUM_c 22
#define LCD_3ndNUM_d 21
#define LCD_3ndNUM_e 17
#define LCD_3ndNUM_f 19
#define LCD_3ndNUM_g 18

#define LCD_4ndNUM_a 28
#define LCD_4ndNUM_b 31
#define LCD_4ndNUM_c 30
#define LCD_4ndNUM_d 29
#define LCD_4ndNUM_e 25
#define LCD_4ndNUM_f 27
#define LCD_4ndNUM_g 26
#endif

#define LCD_NULL 0xff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LCD 笔画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
void LCD_Num(uint8 x,uint8 num);
void LCD_ClrNum(uint8 x);
void LCD_BCD(uint16 num);
void LCD_BCD12(uint8 num);
void LCD_BCD34(uint8 num);
void LCD_HEX12(uint8 num);
void LCD_HEX34(uint8 num);
#endif

ht1621.c

uint8 LCD_BitBuf[LCD_BIT_BUF_LEN]={0,0,0,0,0,0};

#if 0
void _LCD_Delay(void){
        uint8 i=10;
        while(i>0) i--;
}
#else
#define _LCD_Delay()  {asm("nop");}
#endif

void __LCD_WriteBit(uint8 dat,uint8 bitnum){
        uint8 i;

        dat<<=(8-bitnum);

        for(i=0;i<bitnum;i++){
                LCD_WR_0;
                if(dat&0x8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AT_1;
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AT_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_LCD_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1;
                _LCD_Delay();
        }
}

void LCD_WriteCMD(uint8 cmd){
        //uint8 i;

        LCD_CS_1;
        LCD_WR_1;
        LCD_DAT_1;
        _LCD_Delay();
        LCD_CS_0;
        _LCD_Delay();
        __LCD_WriteBit(0x04, 3);
        __LCD_WriteBit(cmd,8);
        __LCD_WriteBit(0,1);
        LCD_CS_1;
        LCD_DAT_1;
        LCD_WR_1;

}

void __LCD_WriteBuf(uint8 addr,uint8 isClr){
        uint8 bufPt,cTmp;

        LCD_CS_1;
        LCD_WR_1;
        LCD_DAT_1;
        _LCD_Delay();
        LCD_CS_0;
        _LCD_Delay();

        __LCD_WriteBit(0x5,3);
        __LCD_WriteBit(addr,6);

        for(bufPt=0;bufPt<LCD_BIT_BUF_LEN;bufPt++){
                if(isClr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Tm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Tmp=LCD_BitBuf[bufPt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__LCD_WriteBit(cTmp,8);
        }

        LCD_CS_1;
        LCD_DAT_1;
        LCD_WR_1;
}

void LCD_WriteBuf(void){

        __LCD_WriteBuf(LCD_START_ADDR,0);
}

#if 1
void LCD_SetBit(uint8 b){
        uint8 tmp;
        //if(b>=LCD_BIT_BUF_LEN*8) return;
        tmp=7-(b%8);
        LCD_BitBuf[b/8]|=(uint8)(1<<tmp);

}

void LCD_ClrBit(uint8 b){
        uint8 tmp;
        //if(b>=LCD_BIT_BUF_LEN*8) return;
        tmp=7-(b%8);
        LCD_BitBuf[b/8]&=(uint8)(~(1<<tmp));

}

uint8 LCD_GetBit(uint8 b){
        if(LCD_BitBuf[b/8] & (1<<(7-(b%8)))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#endif
#if 0
void LCD_SetBit(uint8 b){
        LCD_BitBuf[b>>4]|=BIT(b&0x0f);
}

void LCD_ClrBit(uint8 b){
        LCD_BitBuf[b>>4]&=(~ BIT(b&0x0f));
}
#endif

void LCD_SetFullScr(uint8 dat){
        //memset(LCD_BitBuf,dat,LCD_BIT_BUF_LEN);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for(i=0;i<LCD_BIT_BUF_LEN;i++){
                LCD_BitBuf[i]=dat;
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Buf();
}

#if 0
void LCD_ClrBuf(void){
        memset(LCD_BitBuf,0,LCD_BIT_BUF_LEN);
}
#endif

void LCD_ClrScr(void){
        __LCD_WriteBuf(16,1);
}

#if 0
const uint8 LCD_NumPos[] @ 0x0002={
LCD_1stNUM_a,
LCD_1stNUM_b,
LCD_1stNUM_c,
LCD_1stNUM_d,
LCD_1stNUM_e,
LCD_1stNUM_f,
LCD_1stNUM_g,

LCD_2ndNUM_a,
LCD_2ndNUM_b,
LCD_2ndNUM_c,
LCD_2ndNUM_d,
LCD_2ndNUM_e,
LCD_2ndNUM_f,
LCD_2ndNUM_g,

LCD_3ndNUM_a,
LCD_3ndNUM_b,
LCD_3ndNUM_c,
LCD_3ndNUM_d,
LCD_3ndNUM_e,
LCD_3ndNUM_f,
LCD_3ndNUM_g,

LCD_4ndNUM_a,
LCD_4ndNUM_b,
LCD_4ndNUM_c,
LCD_4ndNUM_d,
LCD_4ndNUM_e,
LCD_4ndNUM_f,
LCD_4ndNUM_g,
};

const uint8 LCD_NumModel[] @ 0x001e={
     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        // 0--9
        0x77, //10: A
        0x7c,//11:b
        0x39,//12:C
        0x5e,//13:d
        0x79,//14:E
        0x71,//15:F
        0x00,        //16:NULL
        0x38,//17:L
        0x76,//18:H
        0x63,        //19:o
        0x73, //20:P

};

void LCD_Num(uint8 x,uint8 num){
        uint8 cTmp;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cTmp=LCD_NumModel[num]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{
                #if 1
                if(cTmp&0x0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Bit(LCD_NumPos[(x*7)+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rBit(LCD_NumPos[(x*7)+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cTmp>>=1;
        }
}
#endif

#if 1

const uint8 LCD_NumModel[] @ 0x00e3={
        0xbe,0x06,0xda,0x5e,0x66,0x7c,0xfc,0x16,0xfe,0x7e,        // 0--9
        0xf6, //10: A
        0xec,//11:b
        0xb8,//12:C
        0xce,//13:d
        0xf8,//14:E
        0xf0,//15:F
        0x00,        //16:NULL
        0xa8,//17:L
        0xe6,//18:H
        0x72,        //19:o
        0xf2, //20:P
        0x40,        //21:-

};

void LCD_Num(uint8 x,uint8 num){
        uint8 cTmp;
        cTmp=LCD_NumModel[num];
        LCD_BitBuf[x]=cTmp;
}
#endif

void LCD_ClrBuf(void){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for(i=0;i<LCD_BIT_BUF_LEN;i++){
                LCD_BitBuf[i]=0;
        }
}

#if 0
void LCD_ClrNum(uint8 x){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{
                LCD_ClrBit(LCD_NumPos[(x*7)+i]);
        }
}

void LCD_BCD(uint16 num){

        LCD_Num(3, num%10);
        num/=10;
        LCD_Num(2, num%10);
        num/=10;
        LCD_Num(1, num%10);
        num/=10;
        LCD_Num(0, num%10);

        LCD_WriteBuf();

}

void LCD_BCD12(uint8 num){
        LCD_Num(1, num%10);
        num/=10;
        LCD_Num(0, num%10);
        LCD_WriteBuf();
}
void LCD_BCD34(uint8 num){
        LCD_Num(3, num%10);
        num/=10;
        LCD_Num(2, num%10);
        LCD_WriteBuf();
}

void LCD_HEX12(uint8 num){
        LCD_Num(1,num&0x0f);
        LCD_Num(0,num>>4);
        LCD_WriteBuf();
}

void LCD_HEX34(uint8 num){
        LCD_Num(3,num&0x0f);
        LCD_Num(2,num>>4);
        LCD_WriteBuf();
}

#endif

void LCD_init(void){
        //uint8 i;
        //LCD_CS_1;
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LCD_ON);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SYS_EN);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BIAS_1_3_O4);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NORMAL);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RC_256K);
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WDT_EN);

        LCD_SetFullScr(0xff);

        //memset(LCD_BitBuf,0xff,LCD_BIT_BUF_LEN);
        //LCD_WriteBuf();

        //LCD_Num(3,1);
        //LCD_Num(2,2);
        //LCD_Num(1,3);
        //LCD_Num(0,4);
        //LCD_WriteBuf();
}

void LCD_BL_ON(void){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IRQ_EN);
}

void LCD_BL_OFF(void){
        LCD_WriteCMD(CMD_IRQ_DIS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十多年前,家电KK级出货量代码,自己慢慢看:

ht1621.h

多谢。。吸收精华。

网友B:
我也是直接做个buffer.定时把这个buffer发送给IC就行

网友:
可以参考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直接做个buffer.定时把这个buffer发送给IC就行

我也这样, 然后把所有的图标在Buff的位置用宏定义好,  数码管用displayNumAt函数定义好,
才到算出数码管的取值, 取值再用displayNumAt写到buff, 最后buff定时扫描到HT1621芯片

网友:
看下kk级代码

网友:
简洁易懂,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十多年前,家电KK级出货量代码,自己慢慢看:

ht1621.h

KK级,,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