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ILINX下PYNQ 开发板的HDMI 5V输出部分用MOS 提供,有点看不懂

楼主(2021-04-07):
如题   用了一个 MOS 管 ,这个MOS 我的理解是防止反向导通的, 但是我感觉只有插上的瞬间 MOS才会导通, 其余时间都只是用到内部体二极管给HDMI 提供5V电压 ,大家看看

如果和我说的一样 ,只用到体二极管,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二极管呢

网友A:
楼主确定这原理图中的场管没搞反吗?我认为HDMI_TX_5V0电源是受VCC3.3V控制的,由VCC5V0供给。
如果按图中所示,VCC5V0由HDMI_TX_5V0供给,受VCC3.3V控制。
由于没有完整电路图,纯属个人推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确定这原理图中的场管没搞反吗?我认为HDMI_TX_5V0电源是受VCC3.3V控制的,由VCC5V0供给。
如果按图中 ...

没有搞反 图中的 3.3 是整板的3.3V  图中的5V5 也是 整板子的5.5V   剩下的HDMI5V 是输出 OUT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