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帝的最新ADC/DAC禁运来了,很不幸,芯片又买不到了

楼主(2021-04-07):
很不幸,用到了这些高端芯片,然鹅,美帝现在是一把抓啊,作为电子民(企)工(人)现在也有点不爽了

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March 29, 2021
Commerce Control List Supplement No. 1 to Part 774 Category 3—page 3

a.5. Analog-to-Digital Converter (ADC) and Digital-to-Analog Converter (DAC) integrated circuits, as follows:
a.5.a. ADCs having any of the following:

a.5.a.1. A resolution of 8 bit or more, but less than 10 bit, with a “sample rate” greater than 1.3 Giga Samples Per Second (GSPS);

a.5.a.2. A resolution of 10 bit or more, but less than 12 bit, with a “sample rate” greater than 600 Mega Samples Per Second (MSPS);

a.5.a.3. A resolution of 12 bit or more, but less than 14 bit, with a “sample rate” greater than 400MSPS;

a.5.a.4. A resolution of 14 bit or more, but less than 16 bit, with a “sample rate” greater than 250 MSPS;

or a.5.a.5. A resolution of 16 bit or more with a “sample rate” greater than 65 MSPS;

网友A:
深深的叹了一口气,日子更难过了

网友B:
列的这些采样率都很高,JUN GONG类企业才会用到吧

网友:
8~16位,位数不高,但采样率高

网友:
都是高速ADC

网友C:
这里面也有漏洞啊,可以用4个500M的芯片组合成2G采样的芯片,
也可以用8片1G采样率芯片+FPGA 实现8G采样.
电工还是有发挥的余地呀.
电工的日子就是苦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面也有漏洞啊,可以用4个500M的芯片组合成2G采样的芯片,
也可以用8片1G采样率芯片+FPGA 实现8G采样.
电 ...

你只是把负担转移到了软件上。而且时序也没有办法保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里面也有漏洞啊,可以用4个500M的芯片组合成2G采样的芯片,
也可以用8片1G采样率芯片+FPGA 实现8G采样.
电 ...

不行的:根本没有办法对齐信号(对不齐SNR就跨跨掉)
对要求低的应用可以。

网友:
好像这是假新闻,没有这几条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面也有漏洞啊,可以用4个500M的芯片组合成2G采样的芯片,
也可以用8片1G采样率芯片+FPGA 实现8G采样.
电 ...

不行。th前端带宽不够也不行。通常1gsps的adcth在3ghz朝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行的:根本没有办法对齐信号(对不齐SNR就跨跨掉)
对要求低的应用可以。 ...

fpga可以轻轻松松保证到50ps相位差。这些都不是问题,关键在于th前端能达到的带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pga可以轻轻松松保证到50ps相位差。这些都不是问题,关键在于th前端能达到的带宽。 ...

大哥,高端adc要保证snr,随随便便就是10fs级别的要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深深的叹了一口气,日子更难过了

adc我们有国产,芯佰微的,1gsps以上的都有。而且据他们说主要用在jun工上。

网友E:
说不行的兄弟,普元的DS1102E示波器 1G 采样率就是用几片100M的ADC拼凑做的呢;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列的这些采样率都很高,JUN GONG类企业才会用到吧

民用更多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哥,高端adc要保证snr,随随便便就是10fs级别的要求

你想多了。人类到目前为止能制造的最高精度的pll也不过区区15ps精度。通常只要能保证到1/20t的jitter就足够了。芯片内部也有pll,可以进一步削弱抖动。要是照你的说法,那么人类早就完蛋了。

网友:
国内好像, 像样的音频ADC都没有, 还没看到 SNR 超过110dB的.

网友:
这么高速的ADC很少接触,单价都是几百或按千计算的,除了示波器之类的产品,普通产品一般用不到,想不到哪些行业会用到

网友:
斗因小视频 wx朋友圈又可以一阵子欢呼
他们总有理由开心的
如同房地产销售员解读任何政采:房价明天又要上涨.

网友:
比较幸运的是,高速ADC国产的有很多,8位1G、2G的都不算啥了,苏州迅芯微电子有6位30Gsps的,虽然这个分辨率也太小众了。很不幸运的是,这些片子的指标到底如何得自己判断,而且基本上很难买到。现在这个状况估计就更不幸了。
时代民芯的MXT2001正好对应你说的a.5.a.1. 管制参数,单通道1.3G采样,双通道交替采样2G采样。以前似乎有人说过一片不到100元(不清楚是MXT2001还是MXT2002了),国产示波器用得多

网友F:
还有人认为米帝纯粹只是为了维护正义,只惩罚和伊朗交易的企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有人认为米帝纯粹只是为了维护正义,只惩罚和伊朗交易的企业吗?

维护什么正义指的是什么正义? 和伊朗交易又是什么事?能否详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说不行的兄弟,普元的DS1102E示波器 1G 采样率就是用几片100M的ADC拼凑做的呢;

指标惨不忍睹

网友:
好像都是相对高速得dac

网友:
a.5.a.1和a.5.a.2.有国产不担心。a.5.a.5就过分了啊。

网友:
买是德,力科,泰克,横河,NI的仪器板卡拆件吧。

网友G:
一边享受别个的环境所激发的创造力,一边破坏人家的游戏玩法,换谁都会不爽的。

网友:
这已是 2016 年 12 月的事了!不是最近的事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还有人认为米帝纯粹只是为了维护正义,只惩罚和伊朗交易的企业吗?

卖不卖怎么扯到正不正义,你老板会卖公司核心机密吗?中国公司不卖给别人的东西多了去了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这里面也有漏洞啊,可以用4个500M的芯片组合成2G采样的芯片,
也可以用8片1G采样率芯片+FPGA 实现8G采样.
电 ...

照你这种理解高位高速的ADC统统可以扔掉了,大聪明啊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卖不卖怎么扯到正不正义,你老板会卖公司核心机密吗?中国公司不卖给别人的东西多了去了 ...

不卖就直接说不卖,看看美国不卖的借口是什么?看你的样子都不知道美国不卖的借口是什么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不卖就直接说不卖,看看美国不卖的借口是什么?看你的样子都不知道美国不卖的借口是什么。 ...

你以为就你聪明就你知道真相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你以为就你聪明就你知道真相?

嗯,你最聪明,都是中国的问题,都是中国的错,怎么样,满意了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嗯,你最聪明,都是中国的问题,都是中国的错,怎么样,满意了没有?

我说了是中国的错了?哪句话请指出来?

网友:
写的很条理、严密,,说明写这个文件的是个懂技术的人

网友:
技术封锁,加油了的自己搞芯片产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面也有漏洞啊,可以用4个500M的芯片组合成2G采样的芯片,
也可以用8片1G采样率芯片+FPGA 实现8G采样.
电 ...

体积,功耗都极高而且还必须要片间同步,下次会不会把高速FPGA也给你禁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说不行的兄弟,普元的DS1102E示波器 1G 采样率就是用几片100M的ADC拼凑做的呢;

你怎么不说泰克的示波器呢或者NI的采样卡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嗯,你最聪明,都是中国的问题,都是中国的错,怎么样,满意了没有?

中国怎么可能会有错?有错都是别人的!

网友:
不是听说ADI+LT的高位ADC都泄密了吗?这么久都没量产出来??.....奇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你怎么不说泰克的示波器呢或者NI的采样卡呢?

泰克的示波器, 2GS/S 的示波器 4通道,    单通采样率2GS/S;  4片500MS/S  的ADC并行采集;   4通道全开时,每通道500MS/S

就是现在几十G采样的示波器, 内部也是n个ADC并联(封装在一片芯片里面)

网友:
还好,目前这些等级都有国产

网友:
JG采购从来不会走普通渠道的,苦的是非JG采购。

网友:
我们之前买一个受管制的陀螺仪,只要加钱,淘宝随便找一家配单的店。都能给你搞到,就是贵。

网友L(2021-06-22):
可以做,国产替代 ADS4449 AD9268 AD9653,最近还在规划一些新的,有需要的可以聊一聊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可以做,国产替代 ADS4449 AD9268 AD9653,最近还在规划一些新的,有需要的可以聊一聊!  ...

24位    100K sps   这个 级别  有没有国产的       就是  类似   PCM4024    ADS1278/1284   AD7768   之类的

32 位 类似PCM1840  这种的

原装货 价格涨翻天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M:
24位    100K sps   这个 级别  有没有国产的       就是  类似   PCM4024    ADS1278/1284   AD7768    ...

这些倒是没有太关注哦,用量大不大?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呢?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这些倒是没有太关注哦,用量大不大?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呢?

  工业品, 计划年底上量   5000/月

  到处借样片,目前在 测试   ,

  ,再就是买翻新货

您有没有 渠道 介绍一下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工业品, 计划年底上量   5000/月

  到处借样片,目前在 测试   ,

惭愧,目前还没有哦

看上去对分辨率要求很高,速度也有要求哦,厉害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们倒是有类似的 但是是1CH的 不知道能不能将就用 类似PCM1808这种的音频ADC ...

可以的  ,反正样机测试么 ,测一种也是测 ,测一打也是测   ; 有FPGA做背板  单通道 并联 就 多通道了

大神方便提供手册  、 样片申请 、购买渠道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24位    100K sps   这个 级别  有没有国产的       就是  类似   PCM4024    ADS1278/1284   AD7768    ...

可以关注圣邦微这产品线,应该快有了,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网友:
民用的话如果有量的话可以让原厂帮忙找美国政府申请的。

网友(2021-11-04):
我司专门针对ADI和TI的高速ADC,设计生产 国产替代产品。有兴趣可以详聊:QQ:1428594509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照你这种理解高位高速的ADC统统可以扔掉了,大聪明啊

你看看普源的DS1102的高采样率怎么实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边享受别个的环境所激发的创造力,一边破坏人家的游戏玩法,换谁都会不爽的。 ...

德国人辛辛苦苦认真做技术,结果被犹太人搞商业赚了大钱,后来差点被西特乐搞绝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