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 NS2009有时会锁死

楼主(2021-04-07):
某次发现这东西不错, i2c接口, 体积小, 省gpio, 做了个板用它替换xpt2046试试. 软i2c, mcu是stm32f401rc.

实测感觉跳动比2046大, 加强软件滤波之后凑和能用.

结果最近发现如果长时间不动, 触摸会失灵, 用串口读取它的输出永远是4095. 软件重启无效, 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恢复.

这东西通讯太频繁了, 10ms一次, 所以通讯时关中断也不行, 不然连串口都不灵了.

各位用这东西都是怎么搞的? 实在不行我就还用2046得了.

网友A:
我从来没遇到过,挺稳定的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从来没遇到过,挺稳定的哈

你用的是软i2c还是硬i2c? sda加上拉了么?
后来我想想是不是因为没用上拉, 只用了stm32的内部上拉, 导致波形边沿不够好? 应该不至于吧...

以及4个触摸输入端你加电容了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是软i2c还是硬i2c? sda加上拉了么?
后来我想想是不是因为没用上拉, 只用了stm32的内部上拉, 导致波 ...

硬i2c,sda加上拉
4个触摸输入端没有加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i2c,sda加上拉
4个触摸输入端没有加电容

好, 我再试试, 多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