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压力传感器做电子烟的么?

楼主(2021-04-07):
感知吸力后,通电点燃加热丝,吸力消除,断电。
用最简单的电路能实现么,不要单片机那种复杂的。

网友A:
可否通过flow sensor呢?

楼主:
买了一个这样的(烟蛋黄色,是自己塞的烟草,然后滴的酒精浸出液 ),想自己做一个最简单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否通过flow sensor呢?

网上有文章介绍用MS5837、MS5637,但是数字的,太复杂了.
想做最简易的,充电都不用,直接上5号电池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上有文章介绍用MS5837、MS5637,但是数字的,太复杂了.
想做最简易的,充电都不用,直接上5号电池的{: ...

外壳密封好,然后做个鼓膜,一吸就瘪了,一松口就平了。

网友:
这样吸起来阻力太大了

网友:
用舌头当传感器好了

网友:
气压传感器?
也可以用电容法接触到嘴巴开始工作吧,或者如果能做金属的话用电极法

网友:
不都是用咪头作电子烟传感器吗?

网友:
用咪头做的

楼主:
啊,麦克风信号放大控制固态继电器么?

楼主:
气流传感器在哪呢 ?只看见LED灯。

楼主:
原来已有一体化专用成品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已有一体化专用成品了

前几天拆了我的电子烟也看到这个元件,能搞到这个元件的数据手册就好了,很好奇这个零件

楼主:
有模拟电路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