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esp8266,Nonos sdk 开发,运行后5分钟左右死机。

楼主(2021-04-07):
如题,开发环境是安信可的一体化环境。在user init 中修改了串口每秒输出字符并喂狗,编译没问题。烧录后运行大概5分钟左右会没有串口输出。管脚硬件中断也不响应。看上去死机了。但是没重启。请问怎么查问题出在哪儿?

网友A:
99%是内存泄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9%是内存泄漏

初始化user init 进去了,就是while 1,里延时,串口发送数据。啥都没申请内存啥的。有没有类似于STM32 的hardfault 函数的?这样可以看下哪里出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初始化user init 进去了,就是while 1,里延时,串口发送数据。啥都没申请内存啥的。有没有类似于STM32  ...

ESP8266 NONOS 有看门狗,印象中卡住 10s 多就会看门狗复位吧
复位后看 bootloader 串口输出的 log, 有 rst cause 可以先看一下是什么

网友:
刚看了下帖子内容,没重启的话那就多加些 printf 吧,看看是到哪里卡住的

楼主:
可能是这个问题,一会儿我试试
对于 ESP8266_NONOS_SDK_v3.0.0 及之后版本,请在 user_main.c 增加函数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pre_init(void),并且在 user_pre_init 中注册⾃自 ⼰己的 partition table。

网友:
用arduino方式开发

楼主:
还是不行,看了下Nonosdk 3.0默认的例子都是改好的。

网友B:
还好吧  我用的是NonoSdk 3.0 没出现问题呢?单片机和8266是一问一答方式工作,连发超过3次没回消息就复位826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好吧  我用的是NonoSdk 3.0 没出现问题呢?单片机和8266是一问一答方式工作,连发超过3次没回消息就复位8 ...

刚发现3脚EN,没有上拉,上拉后在测试。理论上没使能不能运行,这竟然可以运行。

楼主:
EN加了上拉,五分钟过去了,正常运行,问题好像解决了!
那么问题来了,原来是AT固件,一直没上拉,用的好好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