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51822 没有脱机烧录器的情况下怎么烧写比较好?

楼主(2021-04-07):
   能不能用jlink把SoftDevice 和app 一次下载进去?

楼主:
用jflash操作:
    先打开一个SoftDevice.hex文件,然后选择 File->Merge, 打开另一个app.hex文件,再 File->Save As...    xxx.hex
   然后直接下载xxx.hex 这样可以吗?

网友:
直接手动合并两个hex文件再下载

网友A:
用批处理下载,擦除,boot,sd,app,启动选项一次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批处理下载,擦除,boot,sd,app,启动选项一次搞定

   这个不懂的玩,只有sd,ap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懂的玩,只有sd,app

装完SDK后有个nrfjprog.exe工具,支持用命令行控制jlink下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jflash操作:
    先打开一个SoftDevice.hex文件,然后选择 File->Merge, 打开另一个app.hex文件,再 Fil ...

可以这么合并。
甚至直接用文本编辑器合并也可以。然后随便什么烧录工具,只要能烧都可以。